硬盘维修技术(PC3000(ISA)维修实例与技巧)

楼主(2007-06-01):
PC3000(ISA)时代的维修技巧几乎尽在此书中。省得在网上到处找了。

请两个一起下载,下一个没有用的,解不了压的。里面一共就一个文件。

 会员14736362元2022-12-4 19:31

网友:
想问一下,现在网上卖的二百多的带卡的那种PC3000 ISA能用吗?

网友:
可以,找对地方更好。但只能修台式机上的硬盘(不是全部,即使正版也一样)
所支持的硬盘型号列表见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extra=page%3D1

网友:
上面我给的网址是公布的型号,其他的你找不到专业模块。没有好像的说法,只有是或者不是。
本论坛销售网上也有售,有兴趣者可以去看。

网友(2007-07-04):
看看这两本书怎么样?

我在这家店里买了两本维修硬盘的书,感觉写的很好。向大家推荐一下。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7ecc0241d2e27.jhtml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ae650a85cd482.jhtml

网友:
张老师你好:我是咸阳小孙,我有个硬盘解不了密码,请你指导!

网友:
密码要是直接用pc3000解掉的话,数据也就完了。进相应硬盘的专业模块,进安全项,选清除密码。
要数据的话,可以用用安全选项里的查看密码功能,看到密码后记下来。
如果是本本的话有些要用特殊工具,有些可以找相应的解密方法。

网友:
张老师,那个盘密码到是弄的不提示了。但是MBR 错误了我有不会弄了?

网友:
用diskgen重写一下,看行不?

网友:
没怎么修过硬盘,纯软件版的不太好用!请教张老:这个是不是必须配合代硬件ISA卡的pc3k啊??另外请教一个白痴点的问题,问什么现在的pci3k,有的代主板一起卖有的,有的不带主板卖,这种是不是属于盗版啊!就像ISA 3000也有盗版那样,是不是这样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