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07S6图像抖动,电源啸叫

楼主(2007-06-01):
飞利浦107S6图像抖动,电源部份发出啸叫声,电源开关管很快发烫。测各组输出电压正常,换过消磁电阻,300V滤波电容故障依旧。请高手指点

网友:
修好了,是尖峰吸收二极管坏了,多谢啦

网友:
不错.经常会勿视反峰吸收电路.
顶.

网友:
显示器电路中,有多少个尖峰吸收回路呀.

是不是就是主变压器与推动变压器二处啊.

网友:
尖峰吸收回路是用来保护开关管而设计的:由尖峰二极管和尖峰电容组成的!

网友:
谢谢楼上,我明白了.尖峰吸收电路与开关管的D极相连.

网友:
电感线圈也有

网友:
又学新东西了.

网友(2007-08-11):
这好像是常见故障哟,多修呀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 是尖峰二极管坏了

网友:
十八罗汉真是高手呀,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