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们看看,罕见的板,通电不跑码

楼主(2007-06-01):
370板子,很少见,通电不跑码,负载上各项基本正常,插上power-on小插头后(见图)诊断卡只有12V灯暗光,其它灯不亮,把power-on白线单独取下,将其短接地后通电了(-12V,+12V,+3.3V常亮),卡显FF.负载上2.5V外核电为0(打对地阻值无穷大,可能这板没外核)其它电压正常,只是主供电才1.2V(稍低),怪板,难入手,连电源PG线都不知哪条,想刷个BIOS又不知板子型号,无法找。哪位兄弟修过这板子?

网友:
这种板一般是不卖到大陆的,小日本的电脑都这德行,BTX电源架构,在大陆没有推广开来,

网友:
这板是小机箱的板子,要用扩展卡的,正如二楼所说大多是小日本淘汰的垃圾板,这板应该是销往台弯的板子

网友:
你怎么发了这么多的图片啊,是不是想赚积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