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iga 915 按开机10分钟才有反应

楼主(2007-06-01):
按开机没反应,电源风扇不转,cpu风扇不转
过了大概10来分钟居然风扇转了
内存过不了c1
强加电的话,也不行
10来分钟还是比较希奇的,哪位老师解释一下?

网友:
查一下时钟正不正常?跟时钟有关!

网友:
运行正常吗?
很有可能是虚焊或者BIOS

网友:
有时候直接就开起来了
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了

网友:
bios焊死的
下次什么时候好的时候刷一下吧

网友A:
你怎么知道过了10分仲转的,这中间你一直在等吗,还是你根本就没有碰它呀??

网友:
CMOs电路啊

网友:
按了下开关,没反映就没动
过了十来分种自己开了,不过也没过自检

后来发现应该是32.768晶振的缘故,或者是谐振电容
用金属胡乱一打就开起来了

不知道是晶振还是电容?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知道过了10分仲转的,这中间你一直在等吗,还是你根本就没有碰它呀??

网友B:
哈哈,你还很有耐心哈,不过刚开始不触发的时候在3。3VSB及开机电路正常情况下就应该想到是CMOS电路问题了。

网友:
您觉得是晶振还是谐振电容?

引用 网友B:
哈哈,你还很有耐心哈,不过刚开始不触发的时候在3。3VSB及开机电路正常情况下就应该想到是CMOS电路问题了。

网友B:
管它的,反正我遇到这种问题换个晶振先,不行再换谐振,再洗刷刷烘烘南桥一般能搞定

网友:
谐振电容都是多大的?
22pf?
引用 网友B:
管它的,反正我遇到这种问题换个晶振先,不行再换谐振,再洗刷刷烘烘南桥一般能搞定

网友:
这种问题我还没研究过也,我不管它多大,到废板上的32。768旁边找一对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