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亮有回扫线,求解

楼主(2007-06-01):
金长城显示有回扫线,还以为是个小问题。后来开机查G1-12V,亮度控制电路及三极管都没坏,搞了半天还以为是包包坏了,换了涛声依旧,请各位指点一二!

会员12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查一下,G1极相连的消亮点电容.

网友:

1,G2电压是否偏高.2,视放电压是否偏低

网友:
G1电压为-12V应该是高了一点,一般都在-40多的电压。你可以试试G1电压在调亮度时是不是有变化。还要注意有的显示器的G2电压是从包的某脚(比如长城1772ED是从包的5脚)通过整流滤波后,再由电阻分压后得到的G2电压的,这电压是固定的,你要检查一下相关的分压电阻看看有没有变值的。

网友:
你机子是什么型号,前几天我修了几台金长城的710D,都是这个故障,换了负压滤波电容也没有解决,后测到负压端的电阻,阻值变大了,使G1的电压过高,更换电阻后故障解决,你去查下

网友:
就是G1的电压有点高.查查G1相关的电路.

网友(2007-08-11):
查下G1的分压电阻,一般都是它啦

网友:
不是分压电阻就是负压滤波电容啦

网友:
一般G1-12V的少见到,大多数-24V或-50V。上面的朋友都说了,检查一下那些个电阻和负压滤波电容

网友(2007-11-23):
G2电压是否偏高.视放电压是否偏低,或视频电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