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问题

楼主(2007-06-01):
MCU是驱动吗?要刷在什么芯片里啊!刷时要注意什么啊?有人知道吗!

网友:
要看是什么MCU,是普通显示器还是液晶显示器。MCU是可以烧录的

网友:
MCU是程序与芯片的集合.具体指程序,一般程序坏的多,芯片很少坏.

网友:
感觉液晶的BIOS很不规范,不像主板的.
给维修增加了不少难度.

网友:
其实很多是可以通用的。

网友:
刷程序刷错了用不了的.

网友:
有些WINBORD的都加密了

网友(2007-10-18):
请问有人懂吗?我想学习啊!!!!!

网友:
MCU就是一个单片机。可以灌程序进去的。写的方式有很多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