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泰克奇怪现象

楼主(2007-06-01):
今天修了一块硕泰克845PE的板子  整个板是银白色的    拿来是点不亮   经过测试几个关键点并无异常  刚要怀疑可能是CPU座虚了  看到上面有个外频跳线开关   顾客是普通的赛扬2.0的CPU  跳线开关是频率是100  属于正常范围   我就试着跳到133    结果能点亮了  进系统也没什么问题  只是CPU主频变成2.66了    我试了自己店里的几块赛扬CPU除了赛扬1.7不行以外  只要是133都能点亮  回到100就是不行   我现在怀疑是不是时钟有问题  因为没有频率计    我换了时钟晶振和时钟IC都不行   论坛里的各位师傅有没有遇到过此类故障呀

网友:
刚要怀疑可能是CPU座虚了
你是正确的

网友A:
应该是CPU座上的BSEL0和BSEL1两个信号不正常。

网友:
CPU座是其一把,我也修过这样的问题,可赛扬2.1,就是上不了1.7,最后换了个I/O问题解决
可是我还不是很明白,它和I/O有着什么关系?请飞翔老师分析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CPU座上的BSEL0和BSEL1两个信号不正常。

BSEL0和BSEL1着两个是什么信号呀?还有就这个CPU座虚了  为什么上高一点的频率就能点亮了呢    是什么原理呀   老大帮我解答一下呀  谢谢了

网友:
我也想知道什么原因啊?我的一块V星845pe上P4 2.4c能点亮,换c2.0就不亮了,一直搞不清什么原因,主板没有跳线的,coms也清过了

网友:
把跳100的二针直接短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