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最新硬盘软件VCR中文版

楼主(2007-06-01):
这个软件原版来自俄罗斯HDD-911网站,我发的这个版本是中国这边汉化的,很适合初学者,再WINDOWS下使用,即插即用,不需要BIOS支持,软件功能强大,有不会用的朋友,请跟帖询问,我会一一回答.

网友:
哈哈,我用过,不错的哦!可惜我看不了你的附件!

网友:
还有没有用过这个软件的,它比起PC3000来怎么样,我什么也不懂,PC3000也不会用,各位不要见笑,有知道的告诉我一下,谢谢

网友:
这是常用软件,pc3000是专业软件,两码事。

网友:
这个软件都适合什么牌子的硬盘,是不是什么的都通用呀。

网友:
谢谢张老师,这两天看了你不少在这上面的帖子,很是佩服你呀,以后有些不懂的,请多多指教,就是离你太远了,真想去认你当师傅,就是不知道你还收不收徒弟,??

网友:
LZ最说简单说明一下,这个东东主要是做什么的,毕竟新手比较多,硬盘这东西,搞不好就废了。

网友:
常用软件就是通用,通用就不专业。

网友:
想在这里找个河南郑州的老师,想学习

网友:
试用了下,很不错的软件,谢谢提供,不知道怎么找到这些好东西的,

网友:
修坏道?那个软件都有难度,坏道要都能修好,工厂在硬盘里放那几个表干吗?P表、G表、T表就都可以下岗了。坏道在不考虑数据的情况下都是屏蔽。那些所谓的修坏道软件能让硬盘用几天?
无论是手工隔离还是用软件加进P、G表都属于屏蔽性质的。
仅仅是逻辑错误也不能说是坏道。

一般数据恢复,修一下,临时能读出数据,以后的事不考虑,象diskgen那样的软件可以一用,还得使用恰当,否则把盘整死。

网友:
能发一份说明书最好了!哈哈!!

网友:
试用了一下不错,多谢楼主了

网友:
楼主或者张老师,请问这个软件主要做什么用的啊?

网友:
大家的基础真的是......。我都没有办法回答了,张老这样回答下去也会受不了的。希望大家先打好基础。

网友:
Victoria 的使用方法(转)

1.按下P键进行硬盘的选择,默认是第二主盘。
2.按F4,进入操作界面。第一第二项分别是扫描的启示和结束位置,用空格键进行操作,用回车确认。
3.第三项是修复的读写方式。用左右键可以选择。左按两次,是进行擦除操作。左按一次,是将文件中的坏道导入到坏道列表中。
4.第四项是修复方式。默认不修复。右按一下,是进行defect scope,就是不稳定介质扫描。扫描后保存位txt文件,可以用1(数字)打开保存的位置,好像在defectlog文件夹里。然后按F3打开最后一个txt文档,即可察看坏道情况。之后用第三项的方法导入到坏道表即可。
5.最后一项试扫描完毕的操作,比如停转等。

网友:
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结合别的第3方软件。

网友:
是啊!
基础是最主要的

网友:
请问一下PC3000 硬盘G表,P表,各大概能装多少个坏道?

网友:
很多人没用过,就是个MHDD ,WIN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