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重启(问题已经解决)

楼主(2007-06-03):
P4VXMS
VIA VT8753 & VT8233 芯片组 (P4X266)
支持 Pentium? 4 处理器(423针)
3个 168线 PC133 SDRAM 内存插槽,最大支持1.5GB
主板集成 RealTek 8100/8100B 网卡芯片
集成 AC97 声卡
这个是我的电脑的主板,当加载操作系统时重起并蓝一下屏,接着再重新启动,还是到加载操作系统时蓝一下屏,测试卡显示FF02,请老大给诊断一下,谢谢了!(显卡包证没问题,内存也没事)

网友:
诊断卡能不能用卡上的小开关回查,好像没有走码或者CPU刚动一下就不干了。

网友:
我建议你看看 你的电源有没有问题 本人就遇到好几个电源引起的 同样故障

网友:
我用DOS工具箱加载纯DOS时第一次机器长鸣,第二次就没事了,我刷了一下BIOS还是那样

网友:
为什么你敢说你的内存没事,你换了吗,在换一条试试。

网友:
内存和显卡都换了,还是那样的(我这个电脑是这样的,一开始键盘鼠标接口不能用,我就换了USB口的,可一段时间后,USB口的也不行了,就重新把键盘鼠标口修好了,同时发现显卡的风扇不转了,启动系统时蓝屏,认为是显卡的问题就把显卡换了,可问题照旧)现在用测试卡检测总是跑到FF02就停了,系统照样重启并伴随着蓝屏,BIOS是P4VXMS1.0的被我刷成了1.2的了,还是照样,请各位老大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不行就是桥的问题.

网友:
时钟或桥的问题吧,VIA板通病

网友:
把电源也换了,还是那样,是不是桥真的挂了啊 ,我摸了一下南桥,温度并不高(不过这块板子总是从网卡启动,我从CMOS禁用了也不管用),请老大指教一下

网友:
网卡上有bios芯片吗?有的话可能是硬盘保护之类的东西,把网卡插座上的芯片拔了。

网友:
我把网卡拨了,测试卡跑到FF96就停了,并且问题照样,还是起到加载系统时,先花一下屏再蓝屏一下,重启

网友:
应该是内存有问题,查内存工作条件吧。

网友:
用洗板水洗下桥,烘一烘试试

网友:
问题解决了,首先谢谢各位的指点,经过这么一折腾,最后我重做了下系统,竟然好了(这个机器上的系统因为无法启动,曾把硬盘拿到别的机器上intel的板子GHOST过,可再拿到这个机器上就不行了,也就是因为这个是VIA的芯片吧,所以就蓝屏,无法启动了)希望各位新手不要再犯我这样的毛病了,不过弄到现在总算弄好了

网友:
晕死!系统问题

网友:
晕!!!系统问题也拿这论坛上,搞了那么久。

网友:
让大家见笑了,我实在是菜鸟,忘了以前做过的了.

网友:
晕啊 你的是什么破系统啊 我的一个试机器的 硬盘换了4  5个机器都没问题 都可以启动进到桌面
晕啊

网友:
试机用上海政府版sp1,只要你不手动装驱动,到那个机器都能正常。我就准备了这样一个8G的小盘。反正也不值几个钱,当工具。

网友:
ghost板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