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 真奇怪

楼主(2007-06-03):
2块   英特尔  主板  一个865 一个 845
865主板 不过C7  查了好久 没有问题就是不过 C7
845 12V变8V  开不了机   查好久 发现没有坏的

放了 一天   今天 测机    妈的   全好了~

哈哈   不知道什么原因

大家能告诉我吗 ~~~~~~~~~  尤其 是 12V变 8V 这块  都搞不明白

一般 12V变8V    大多数是场效坏     大家把 经验 说来听听~~~~~~

网友:
我看好像闹鬼了 哈哈

应该是你的主板用“应力” 引起南桥或北桥虚接

网友:
有时就是摸不透!

网友:
不管怎么样,积点口德,修板是次要,人品才是主要!

网友:
我就经常说粗口,但本人的人品绝对没问题,我觉得男人说点粗口没什么大不了,性格使然

网友:
C7特别是INTEL的板内存工作条件OK的话主要查BIOS和IO
第2片板肯定是哪个东东虚焊,以后肯定还的出问题,除非是你自己的万用表坏了

网友:
第2片板。。I/O有问题。当12V变成8V的时候,测下 绿色线的电压,肯定没有被拉低到0V,而是在2V左右。

昨天刚修一个这板

网友A:
又发现换IO后,不稳定.

今天仔细查了下,发现是此板的做工问题。在内存供电管的下面,是IO的83脚走线的一个小孔,连接CPU的CPU STOCK# 信号,此孔本不应该和场D极(3.3V电压)相连.但是因为走线问题,偏偏因为管子的焊接,造成了虚连.造成83脚电压为1.5V左右.(此脚在插上CPU后,是和地直接相连的.对地数值为0) ,但就是怎么量都有电压 应该是因为虚连造成的. 把场管取下来,重新焊接一下,焊接的时候注意靠上一点,就和那个孔连接不上了. 此问题解决.

修复此问题后,另一问题,测试卡显示D3.. ... 还在修...

网友:
8V变12V我见过
是内存MOS管坏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发现换IO后,不稳定.

今天仔细查了下,发现是此板的做工问题。在内存供电管的下面,是IO的83脚走线的一个小孔,连接CPU的CPU STOCK# 信号,此孔本不应该和场D极(3.3V电压)相连.但是因为走线问题,偏偏因为管 ...

请问管理员的IO型号,我最近遇到两张这样的板子,还待修,一片换了IO还是一样绿线电压在2.3V左右,各组电平都偏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