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请教板主

楼主(2007-06-03):
我一条DDR333的现代内存条,双面256M的,能不能拆掉第一面留第二面的128M用,我想在动手之前先问问,有什么注意事项啊?
注意事项

网友:
因为有着PCB位数和内存颗粒位数以及SPD的限制。

网友:
可以拆第二面,不能拆第一面,再刷一下SPD.

网友:
看来只有换板了,不知道哪里有板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