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显卡的主板入XP花屏死机和内存时钟有关系么?

楼主(2007-06-03):
我在死机时量了下北桥,内存的供电正常.再量了下内存的时钟脚,发觉没电压,直接跟到时钟IC,发觉控制内存时钟的脚也无电压~~

时钟IC的供电正常.有点发烫.

请问这是时钟IC的问题么?

网友:
先换过硬的内存试过再考虑别的。先简单后复杂----处理方法。

网友:
感觉是它的问题,换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内存确定无问题了,我想知道,正常请况下死机会引起无内存时钟么?谢谢

网友A:
楼主不是怀疑时钟IC吗?

网友:
应该是无内存时钟引起花屏死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是怀疑时钟IC吗?

对呀.我现在想知道如果板子正常,在日常使用偶尔死机时,会不会无内存时钟.

刚学维修,很多都没经验.谢谢大家指教.

网友:
不一定

时钟芯片坏的很少呀,时钟芯片发烫有时也是正常的。

网友:
今天换了个时钟IC,故障照旧.死机时量内存时钟无,其他时钟正常~~

谁能告诉我,死机时,为什么会没内存时钟?

网友(2007-08-19):
与内存时钟可能有关系,但也不排除其他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