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龙倚天维修平台(编程器)有谁用过

楼主(2007-06-04):
澳龙倚天维修平台(编程器)详细资料

澳龙倚天维修台,内部集成超级Bios编程器,多功能笔记本解密编程器、彩电显示器eprom数据修复仪、内存SPD编程器、硬盘控制芯片编程器、MP3 MP4固件编程器、高速单片机编程器、PIC芯片全功能在线编程器。基于腾龙2008智能引擎再次升级,重写了全部的时序控制代码烧写更稳定,采用高达133HZ的运算器,速度较腾龙系列再次提高20%,全新制作的澳龙专用控制软件0.99X支持多达4000种BIOS芯片,超值增加300多种单片机芯片的支持并提供全系列PIC芯片的支持。内置32P万能适配器 DIP-PLCC32适配器 FWH/LPC适配器 PIC单片机适配器 24CXX 93CXX 25CXX适配器 内存SPD适配器。增加2组8角万能接口可支持DDR2 MP3 MP4等任何封装方式的芯片。提供万能的ICSP接口利用此接口可不拆芯片直接编程。澳龙倚天维修平台一如既往的最大兼容特点,支持所有的BIOS芯片等。独创的烧不死、软刷新技术保证对芯片操作不死机不卡死,软刷新模式可以直接对PMC AT等加密芯片直接读写(目前仅有本站的编程器可以提供对PMC加密芯片的完美支持,这是几千元的编程器都做不到的)。独创的引脚百变术不论内存SPD MP3 MP4等控制芯片的管教如何定义都可以自动切换。强大的三层保护机制,即便芯片插错也不会损坏编程器和器件。

澳龙倚天维修平台特点:
一.优化的硬件设计:

基于腾龙2008智能型高速编程器驱动引擎,重新制作了编码器内部控制程序。关键的电子切换回路中采用了高速大电流低压差的开关二极管IN5819,自身压降不到0.15V!IN5819要比IN4148、IN30P等常见的开关二极管性能好N多倍,从而实现了更高的烧写质量。 采用15片集成电路大板设计,解码电路也采用了133HZ的运算器,没有成堆的二极管,集成度更高。 抛弃了毫无用处的28F002适配器,由于此款芯片停产多年,市场上已经彻底绝迹了,把它占用的空间让给了PIC单片机,在板上直接集成了PIC单片机的40脚适配器,可以直接烧写DIP40封装的PIC单片机,比如经典型号PIC16F887A,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它直接DIY自己的ICD2仿真器了,当然也集成了PIC单片机的8脚~18脚的适配器,还预留了烧写PIC单片机任意型号所需要的ISCP驱动接口 。独家修正了原始设计中存在烧写AT28C16困难的问题,电台爱好者从此不用因为写AT28C16困难而发愁了!电源部分采用USB线连接电脑。无需笨重的外接电源。 专业的升压电路可将USB电压提升到35V。任何器件绝对不会因为电压不够造成无法写入的问题。
6.独具时空切换的功能,自由切换任意硬件版本,各种版本的控制软件任意选用。
二.关于用料和加工工艺
1.大量采用温度稳定性较高独石电容,12位拨码开关下面加装了插座,更换简单.......
2.进口品牌PLCC座,优质TXTOOL品牌ZIF万用锁紧座,军用圆孔座.......
3.采用真正进口的12位拨码开关、进口的并口接口座,东西好不好,只需要看看就知道了
4.波峰焊接,专业清洗,各位朋友在得到产品的时候,您绝对看不到非专业清洗所残留的白色助焊剂痕迹,专业清洗的成本虽然很高,但是电气性能确实要比非专业清洗好很多。 本站引进2台大型超声波清洗仪。ICC标准清洗液绝对无残留。
三.关于布线
1.整板布线过孔只有127个,同类产品过孔数量往往都在200个以上,过孔数量少意味着电气性能更好,故障律更低,布局更合理。
2.布线安全规则为标准的0.254MM,轻松实现次品律=0,有好的安全间距,波峰焊接过程中就不会导致任何焊接短路故障。
价格280元
以上是宣传资料   有谁用过的来评价一下    值得购买吗?
各位老师都用什么型号的  推荐一下!

网友:
业余玩玩可以,商业运行没有效率。否则价钱高的就卖不掉了,价格是应道理。

网友:
应该是便宜没好东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以前我倒是用过这类的东西,不说也罢!
如果行,我就不换成周立功的了.

周立功的?   介绍一下

网友:
怎么网上卖的人那么多,好象还有一定市场,没用过,只是凭想象

网友:
速度很慢的!

网友:
速度不会慢,但是每次上不同芯片都要调电压开关,比较麻烦,我现在就用这个。。。什么都不好,就是价格好。呵呵我是淘宝220块买来的。大部分芯片还是能烧的。。。
公司生意淡,老板也不舍得投资买1000多的,其实我是喜欢周立功的。

网友:
我也是用这个,感觉一般。速度不是很慢!

网友:
个人觉得威龙的编程器还可以。我一直用的VP-28A。给兄弟们推荐下。

网友(2008-03-06):
我想来就火,什么破编程器,很差劲的,SPD是刷不来的.

网友:
谁用过,再详细介绍下,速度快吗?
刷一个39sf040要多长时间,容易出错吗?
有好几种版本,那个好一点?

网友:
我用的是矫龙编程器,用起来还可以,不会出错,速度可能没有几千的快,但它便宜实惠,才26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