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这样的故障 该从哪下手?

楼主(2007-06-04):
一杂牌865 电感烧 12V电源插座变焦 电容鼓 更换电容 电感 开机转一下保护

MOS管用的N308 N304 电源IC RT9241B    RT9602不知道是啥

N308 N304 可以用什么管代换

类似这种故障 应该是哪里有问题

网友:
可以从普通板子上拆了代换,可用型号太多

网友(2007-09-04):
按LZ说的,把电容,电感都换了开机保护,说明12V有明显的短路问题,应采用断路法,依次断开与12V相连的元件,并试着开机,排除确定后,找到短路元件换掉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