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F 代码是什么问题啊?怎么修?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07-06-04):
一快815板点不亮。诊断卡一开机显示bF。是Award BIOS .各位是什么问题呢?怎么修请教。
点不亮

网友:
应该是你的CPU根本就没工作,先量CPU座上的 核心电压,时钟,PG,复位和内存供电都正常吗

网友:
先看RUN 指示灯亮吗

网友A:
谢谢。本人不会修。也没工具,可以教下吗?怎么量

网友:
晕哟!什么都不会就不要发上来。先潜水学习再说!论坛有很多是针对初学者的!

网友A:
不管什么样,既然来了就要学习。 不过本人很苯,都看不懂你们说的东西。有没有简单的办法。直接告诉我怎么样情况就是什么地方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