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校
商城

楼主(2007-06-04):
哪位前辈高手能指点一下,谢了先!
主板

网友:
说的具体一些.

网友:
主板元器件的在路测量?你是想讲在电路板上测量吧。

网友:
主要就是供电的mos管,三极管

网友:
是在通电下的在线测量,还是断电下的板上的元器件的测量

网友:
在路测量只是大概的,不是准确的.

网友:
我的方法和LS的差不多,还有就是要注意S极的电压是多少.
例如370的内核电压是由一个小的MOS管经过3.3V转为1.5V的,如果电压过高过低,那也可能是MOS管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