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MAGIC 梦想家17寸纯平.号: CM1772PF,EPPROM数据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07-06-04):
求助IMAGIC 梦想家17寸纯平,EPPROM数据. 型号: CM1772PF
谢谢.
求助

网友:
查一下电路是否和长城的1772相同,如果相同就用长城得数据刷一下

网友:
你现在是CPU不工作还是没有菜单显示啊?我们这里只要判断是CPU BOSS有问题的话;
就不修啦!显示上面的数据很难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