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tor发布固件升级方案解决Maxtor SATA II硬盘和nVidia nForce4的兼容性问题

楼主(2007-06-04):
Maxtor发布固件升级方案解决Maxtor SATA II硬盘和nVidia nForce4的兼容性问题 (转)
« 于: 二月 21, 2006, 22:31:03 »

--------------------------------------------------------------------------------

据来自Maxtor网站的消息,在使用nVidia nForce4芯片的主板上安装Maxtor SATA II硬盘会出现下面的问题:

◎检测不到硬盘
◎出现莫名其妙故障,比如数据损坏等

解决方法:

升级硬盘固件。

注意:仅适用于在nForce4芯片组的主板上使用下面列出的硬盘型号时:
◎6V-(DiamondMax 10)
◎6H-(DiamondMax 11)
◎7V-(Maxline III)
◎7H-(Maxline Pro 500)

如果你使用的Maxtor硬盘,型号是以上字符开头的,那么需要联系Maxtor硬盘的售后服务部门升级硬盘的固件。

DiamondMax 10的固件升级程序下载:
http://www.shannon-dd.com/index. ... download&gid=44

升级步骤:
解决与nForce4主板的兼容性问题。包括:

BANC_1B70,
BANC_1BY0,
BANC1BY0_SATA,
BANC1E00,
BANC1E00_SATA

等版本。

升级步骤:

准备一张软盘并插入软驱,创建启动盘或者双击*.exe文件就会在软盘上创建启动盘。
1、首先将升级程序和固件文件拷贝的软盘上。
2、从软盘启动,然后会自动运行“dload”程序。
3、几分钟后会出现一个窗口。你只需在缺省菜单(Download all code (Disk &  Boot)上点击“Enter”键。
4、然后就会寻找硬盘并升级硬盘的固件。
5、升级完成后,程序会提示你按任意键退出。
6、按任意键退出,就会显示A:\ 提示符。
7、在A:\ 提示符下键入“dload”。程序就会扫描硬盘并在屏幕的左上角显示硬盘的固件版本号“BANC1E00”。如果你可以看到硬盘的固件版本号为“BANC1E00”,说明固件已经升级成功。

注意:对于SATA硬盘应该将硬盘接在silicon适配器上,并且不能使用RAID方式才能成功升级。
不要将硬盘接在nForce4主板上升级。在升级硬盘固件同时也要升级主板的BIOS才能解决两者的兼容性问题。如果你的硬盘的固件版本已经是BANC1E00以后的了(新硬盘),则不需升级。

网友:
太难了,有点看不懂啊,看来还得好好学习基础知识啊!!!

网友:
Maxtor还存在这样的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