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5主板维修分析心得

楼主(2007-06-04):
该电源电路由PWM芯片U13(ISL6561CR)与驱动芯片U14 U15(HIP6602BCR)组成,四项输出,分别由Q13 Q14 ,Q15 Q16, Q17 Q18,Q22 Q23四对MOS管作驱动,烧Q13 Q14后,其它三路输出正常,测U14(12脚UG1  2脚LG1)有不规则的PWM脉冲输出,测15脚(PWM1)为低电平,无PWM脉冲输入,该脉冲是由U13PWM芯片25脚供给,更换U13和Q13 Q14开机正常。

网友:
看这有点晕

网友:
比较典型的故障维修,不知U13的25脚的二极值跟别的PWM二极值相同吗.

我一般都是打值来判断的.看波形,因为如果后面的场管烧了.都会造成开机保护.所以看不到波形.

网友(2008-02-12):
楼主好经验.特别是楼再加上楼上的讨论与补充.学习了.

网友:
有相同芯片的时候用测阻值的方法比较有效,速度也快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