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温死机分析心得

楼主(2007-06-04):
用P3/1G/133CPU,512/133内存,在烤箱内,温度为50度,湿度为60%的环境下运行3DMAK2000死机。在高温煲机的情况下运行死机,一般与电源部分和电子器件有关,查电源各部分输出电压均正常,更换Q9,Q10MOS管(CET6030L),用(FDB6035AL)后,
在用同样的测试设备下,烤箱内温度设定为65度,湿度为80%,运行3DMAK2000两小时不在出现死机,用同样方法验证数块机板,都一一排除死机问题。

网友:
设备不错啊~还有高温煲机

网友:
工厂级别的测试工程师啊。。。。。还玩这套。见识了

网友A:
上次他短消息给我指的一篇论坛上的文章不错,没有一定水平看不出来。

网友:
说明了什么问题,cet的产品,质量不可靠????

网友:
回复 网友B:

R&D 调试分析工程师,才发现着个网站,分享一点经验而已

网友:
高手越来越多了~~

网友:
直接贴上标签:些电脑需与空调配套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次他短消息给我指的一篇论坛上的文章不错,没有一定水平看不出来。

张先生说好的一定差不了
发出来大家学习一下好吗

网友:
以后我测机也提高外部温度来检测
呵呵
等调温电炉做好了后就可以弄了

网友:
强啊,工程级的测试.

网友:
见识了 以后修好了东西 我都放到 微波炉里去 烤机 看看还用没用问题了 哈哈

网友:
以后煲机的时候要用风扇。是热风扇!不信煲不出问题

网友(2008-02-12):
楼主好经验.特别是楼再加上楼上的讨论与补充.学习了.

网友:
设备不错吗,,高科技,呵呵,~~

网友:
工程师级别.....学习学习...

网友:
这倒是个好办法.下次我也弄台烤箱来烤烤. :D

网友:
如果你确定你的东西不想要的话,可以放在微波炉去,烤箱和微波炉不一样滴

网友:
提高环境温度,使不稳定的原件暴露出问题,好方法啊,学习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