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我看下我测量的对吗

楼主(2007-06-04):
红表笔G 黑表笔D   无穷大
红表笔G 黑表笔S   无穷大
红表笔S 黑表笔G   无穷大
红表笔S 黑表笔D   显示522

N304AS 和 N308AS 我这样量 结果相同 是好的还是坏的啊 测量MOS管迷茫中

网友:
N-MOS,是好的

网友:
谢谢大虾给面子

网友:
完全正确,是好的。

网友:
只有一次有读数,并且在500左右应该就对了吧

网友A:
是对的,
这样管子一般有可能软击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对的,
这样管子一般有可能软击穿

只要没有软击穿,管子就一定是好的了

网友:
漏极的源极对栅极都是无穷

网友:
想学多点东西,要多到这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