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线路遇到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7-06-04):
两块810的板子,用到的1.25伏,1.8伏.2.5伏.1.5伏,都是用的3.4伏的电压,经场管或稳压器,转换来得,跑了很久也没找到这个3.4伏是那来的.
知道请说声

网友:
来自ATX电源等,在主板夹层里面

网友:
是从电源3.3V过来的,怎么没想到呢.

网友:
我也跑过810 815的,这个内核供电都是过一个MOSS管,直接到3.3V ATX

有些主板好像也把电源线做到中间的夹层,不知道是不是设计主板设计得不够好?

网友:
3.3V有的是从电原3.3V直接来的有的是5V过MOS管来的

网友:
我就是以为是5V转化来的3.3V

网友(2007-09-11):
居然还有中间夹层!!!受教了

网友:
学习了,有问题大家解决,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