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开安泰信850看做工

楼主(2007-06-04):
今天有兴趣把我心爱的AT850给拆了,想看看到底安泰信有什么不一样,拆开一看做工果然不错,一个大气泵,和一块电路板,上面有很多芯片,看样子很智能,还有一个小变压器,不知道搞什么的。具体的看图

网友:
真还没有看过内部结构,我有两个风枪,850的那个头已经烧黑了。

网友A:
我的850  现在 只要开1分钟 左右 变没有了温控   (温度调节旋钮无论调节为大小  温度都是最大 里面通红)

回头 也拆开看看

网友:
这个AT850用的就是舒坦,谁用谁知道!

网友:
我也去买个!!!!!!!!!!

网友:
看到这么好..我都想买个....

网友:
我的也是AT的,我们是一样的, 我也拆过,只是没拍照片,850B温度控制还是不错的。气泵是广东一个做鱼箱的地方产的,东西还看的过去,AT还有一种叫850A过零温控型,价格是这种的两倍,主要区别是用四芯发热芯,这个是两芯的,也是就多一个温度探头。

网友:
我用的是AT850B,蛮好用。。。

网友:
B是经济型,便宜。

网友:
我用的是GOWIN850,内部是一样的结构,但我的泵早就坏了,而且还没有零件配.我就买了个养金鱼的泵,换了里面的泵,结果风量大了很多.

网友:
我也准备买个AT850用用

网友:
哈哈 ,我用的是 AT852D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850  现在 只要开1分钟 左右 变没有了温控   (温度调节旋钮无论调节为大小  温度都是最大 里面通红)

回头 也拆开看看

我的也是,非要调到400度以上才可以用,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调节旋钮换了几个都没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
做工真的不错,我也在用安泰信8300旋转风那种。

网友:
版主多少米入手的。。。。。。。。。。。

网友:
多少钱啊?我想买一台

网友:
有机会我也买个学学!!!!

网友:
8300是带数显的……

网友:
8205带旋转风不带数显

网友:
我的850和垃圾,才买2个月,送气管头就脱落了! 还好没烧坏发热管!! 那天一开机就不注意有没有风出来,到拿着手柄开始吹的时候,晕,没风出来!一看吓一跳!发热管通红!赶紧拔电源,慢慢冷却! 最后拆开看里面做工真是垃圾啊,送风管接到前面板一个接口脱落!! 纯属设计失误! 链接的地方竟然没有锁扣锁住,使用风枪时摇多了导致管头脱落!! 唉 ,,失败!

是三剑的850

网友:
可做BGA的焊接吗?

网友:
我用的是星光850已经3年多了,还可以

网友(2007-07-19):
我是新来的。真想看看这些。

网友:
我喜欢大风量的旋转风的那种!比如安泰信的8205 8300 8305之类,不知道有人用过8208D没有,市面上主要有2种牌子的8208D,一种是塞克,一种是银鹰!不知道银鹰的质量有没有塞克好!不过都是二流货色!只是想知道那个稍后一点,有用过的朋友说说看!

网友:
我也想看~可惜权限不够~无言了

网友:
准备买个吹枪!安泰信850热风拆焊台  和AT852D   那个用起来好使!  他们有什么区别!

网友:
问个弱智的问题,风枪上那个HOT红色三角是什么意思?

网友:
我用的是AT850B,还好用

网友:
哈哈,看到了内部好新啊!  安泰信的很好嘬

网友(2007-09-04):
我用的是GOWIN850,内部是一样的结构,但我的泵早就坏了,而且还没有零件配.我就买了个养金鱼的泵,换了里面的泵,结果风量大了很多.

850风枪风大的原因是早期的产品, 早期的产品因为设计原因没有缓冲器。 你可以改装一下:找一个铝罐或铁罐(比如丁烷气的空罐),把两边封好,两边各留一个风口(进、出气用的), 打开风枪外壳,拿下风泵上的风带, 在风泵的出风口上装上此设备(串接上),另一端接风带,大功告成。我的风枪是安泰850++ ,就是和你的风枪一样,风特别大,经我用上述方法改造后效果非常好。850风大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低档的850采用柱塞泵,没有输出缓冲器,输出的风是一股一股的,解决的办法是在输出口串联一个风缓冲器,可以利用一个不规则形状的容器,加一个输出和一个输入口,把泵吹来的风输入到这里面,缓冲后再输出,这样出来的风会比较柔和。

网友:
是带数显的好还是不带数显的好呢!!

网友:
带数显的好带数显的好带数显的好

网友:
那个气泵怎么和我的喷笔用的一样??

网友:
赛克852D+有拆开的吗,看看里面就好了

网友:
怎么我的看不见呀!!!!!

网友:
正在考虑买一个

网友:
我用的8305带数显的很好用啊,倒放手柄就自动停止出热风

网友(2008-02-19):
回复 网友B:

AT852D和AT850比起来那个好一些呢?这两天准备买这些配件.请老老大指点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发表于 2007-7-29 06:07  资料  个人空间  短消息  加为好友
准备买个吹枪!安泰信850热风拆焊台  和AT852D   那个用起来好使!  他们有什么区别!

不知道这位老兄这两款选了那一款.我现在也在郁闷中不知道该 选那一种

网友:
AT 850 工作的时候噪音大不 ??????????????

网友:
这个要多少钱啊。估计不能便宜。这样的做工看来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