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查内存供电

楼主(2007-06-04):
请问如何用万用表查内存供电!内存那么多针,得量哪条!诊断卡本人也有,在线等

网友:
得从内存哪脚下手,晕这么多脚

网友:
先找个内存的角位图看看吧

网友:
DDR量7#或54#即可。

网友:
一个是2。5V一个是1。25V

网友:
在内存的最边上应该有几个脚是3.3V的电压脚吧

网友:
DDR内存槽的第7脚.

网友:
DDR量7脚正解

网友:
你没有打值卡吗......

网友:
楼上的,打阻值卡实用吗

网友:
用打阻值卡,比较方便点

网友:
在新手区也能找到的吧

网友:
说都不说清楚PIN 7 电压是多

网友:
终于知道内存这样测电压了哈哈

网友:
1脚和54脚是一样的吗?

网友:
有人透露一下吗????

网友:
找个内存角位图看看就一目了然了。。。

网友(2007-08-07):
买套打阻卡就OK了,量CPU信号电压什么的你是不是还去找哪根针啊,负载的用途不就跟这个内存阻值卡一样、嘛

网友:
打阻值卡到底是做什么用的啊

网友:
原来是这么查的呀,哈哈,学习了

网友:
我要跟着您努力学习维修。。。。

网友:
DDR内存的供电一般有两个:2.5V和1.25V, 2.5V一般由一个双运算放大器控制两个场IC输出,而1.25V一般由RT9173产生,位于内存槽的旁边,一个八脚或十脚的小IC,可在内存槽旁边的负载排阻上测得;
SDR内存的供电一般只有一个3.3V

网友:
我不清楚.我们乱来的.反正内存上的电压记得就好.1.6的是时钟.3.3的是SD 2.5的是DDR 1.8的是DDR2.找多几个.没有一个是对的就不行.不知道这样个测法可不可以.哈哈..还有就是测下边上的三个脚的.或8个脚的东西.

网友:
买个打阻值卡就可以拉,新手不需要记那么多东西,上面有写明电压和管脚,很容易就上手了,

网友(2007-09-13):
新人就买个新款的内存假负载好了..上面标的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