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低格后的数据能恢复吗?

楼主(2007-06-04):
I have performed a low-level format on the HDD in which my data was saved on.

Diagnosis
A quick or standard format initializes the file information. The actual data still exists on the drive. Therefore, recovery is possible with FINALDATA. However, a low level format initailizes not only the file or data information but the actual data itself. Therefore, recovery in this situation is impossible.

译文:
在我存有数据的硬盘上我做了一次低格

诊断
快速或标准格式化只做了文件信息初始化,实际数据仍然在硬盘上,因此用FINALDATA恢复是可能的。但是低格所初始化的不仅仅是文件或数据信息而且包括数据本身。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数据恢复是不可能的。

网友:
应该可以的吧,恢复原来的分区表,不过没试过

网友:
低格后数据就见鬼了,不可能恢复了.
不过如果是美国的技术会有可能恢复,但在中国是不可能.

网友:
可能是相对的。科技这玩意有可能搞定的。国外好多都能搞定哦!

网友:
培训的时候,记得老师将过,目前老美的极限是硬盘被反复写3次,还能找回第一次写入被覆盖的数据,如果是这样的话,低格一次恢复数据不是问题,问题是要多大的代价?可能的做法是用电子显微镜扫描磁盘上磁性物质的变化轨迹,再用软件计算,但据说1K的文件扫描出来的轨迹文件有1G还是1T不记得了,晕死。

网友:
听说不老写了5次的老美都能搞出来,不过低格这东西要看你用什么软件格了,能不能搞出来只有天知道,因为大家都只是听说谁也没见过。

网友:
可以,你可以用易我数据医生

网友:
没有什么事情撒,不要说的那么严重,我每天都要高数据。

网友:
低格过后也可以恢复数据的,关键你低格了多少次?

网友:
楼上说的是高级格式化[就是平时我们动不动就用右键再选格式化的操作],这里讲的是低级格式化,

网友:
我觉得是有可能性的,,关键在于下的工夫和技术实力,不是我们一般的公司能搞的了的

网友:
低级格式化后未进行大量的数据写入  那么数据的恢复还是有很大希望的哈

我有个朋友就专门在做这个生意哪

网友:
低级格式化,所有扇区都被清一次零,零就不是数据?除非你低格不做完。

网友:
我怎么什么都下不了

网友(2007-07-14):
如果有那样的技术条件,是可以地

网友A:
道听途说

玩电脑十多年,以前都说格式化手数据是无法恢复的。后来有一天,DOS某个版本出来了,说,格式化后我也能恢复。
接说,说低格后是不能恢复的;后来某年,听说美国技术厉害,居然说低格重写N次的东西他都可以把你的底再翻出来。好象这个技术翻译过来叫什么底层分子影射***什么的。

网友:
低格的硬盘也能恢复??
不可能吧!
低格的硬盘已经初始化了,怎么恢复???
我想就算是能恢复的话也不可能是正常的吧,再说还有恢复的时间问题,一般的数据恢复就很慢了,低格的能快吗???
郁闷中。。。。。。
:L

网友:
我想是不可能恢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玩电脑十多年,以前都说格式化手数据是无法恢复的。后来有一天,DOS某个版本出来了,说,格式化后我也能恢复。
接说,说低格后是不能恢复的;后来某年,听说美国技术厉害,居然说低格重写N次的东西他都可以把你 ...

你说的完全正确!!开始的DOS版本在格式化时DATA区清空了,所以不能恢复,后来的DOS版本在格式化时DATA区没有清空,所以能恢复。 低格后通常情况下是不能恢复的,因为数据都清空了,变为0。 但这里说不能恢复也是相对的,因为传说中老外能恢复覆盖几次的数据,有兴趣可以看看下面的文章:

如果数据已经覆盖,用通常的恢复工具就无能为力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绝对不能挽救丢失的数据。读取硬盘上被覆盖的数据通常有两种办法。
 读/写磁头向磁盘写入数据时,它会将磁化数据位的信号调整到某个适当的强度,但信号不是越强越好,不应超出一定的界限,以免影响相邻的数据位。由于信号强度不足以使存储媒介达到饱和的磁化状态,所以实际记录在媒介上的信号受到以前保存在同一位置的信号的影响,例如,如果原来记录的数据位是0,现在被一个1覆盖,那么实际记录在磁盘媒介上的信号强度肯定不如原来数据位是1的强度。
专用的硬件设备能够精确地检测出信号强度的实际值,将这个值减去当前数据位的标准强度,就得到了被覆盖数据的副本。理论上,这个过程可以向前递推七次,所以如果要彻底清除文件,必须反复覆盖数据七次以上,每次都用随机生成的数据覆盖。
  第二种数据恢复技术的依据是,磁头每次读/写数据时,不可能绝对精确地定位在同一个点上,写入新数据的位置不会刚好覆盖在原来的数据上。原有数据总是会留下一些痕迹,利用专用的设备可以分析出原有数据的副本--称为影子数据。当然,如果我们反复执行覆盖操作,原有数据的痕迹也会越来越弱。
  影子数据:被覆盖的数据总是与新写入的不离左右,就象人的影子总是紧跟着人,因此被覆盖的数据就称为影子数据。英文功力好的读者可以参见这篇专著:http://www.forensics-intl.com/art15.html
  通常而言,能够恢复已删除、覆盖的数据应该算是一件好事,当然,某些必须彻底清除数据的场合除外。这方面最为著名的标准是美国国防部订立的磁盘清洗规范,它要求数据必须覆盖三次:第一次用一个8位的字符覆盖,第二次用该字符的补码(01全反转的字符)覆盖,最后用一个随机字符覆盖。不过这个清洗方法不适用于包含高度机密信息的媒介,这类媒介必须进行消磁处理,或者销毁其物理载体。当然,对于大多数场合来说,简单的覆盖处理已经足够。

网友:
从头开始厉害嘛

我只不过是多年前看过这方面的文章早已忘记了这方面的东西了。
不过我身边 倒有个好例子。我这里附近有个纯军用的机场。多年前啊,因为人熟,倒也能跟机场里弄了些“坏”的或淘汰的电脑配件,但自从98年开始就不行了,说是上面通知所有计算机存储性的东西不能流出全部得销毁处理,砸到成为小碎片为止。到了机场就成了要求电脑所有的东西不能用了都砸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