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买个1万以内的国产BGA机器,论坛上这个大家有人用过么

楼主(2007-06-04):
还有就是这个温度探头是需要人工摆放位置的吗?感觉这样的测的偏差有些大,万一跟主板接触不好,温度不是不好掌握了
论坛上有人用过的给点意见,主要用来修笔记本的南桥 北桥和显卡,不修台机!
发现论坛上很少讨论修笔记本的,都是台式机主板!

网友:
这个机器笔记本的南北桥都可以搞定,

四万元的BGA机,也是使用的这种K型热电偶的。

网友:
哦,不过这个温度探头后面应该有东西卡着的吧,可以固定住!不会乱跑就行,不知板主用过此工具吗?
这个图下面加热点看到了,可不知道上面加热是哪,就是那个黑壳子里面吗?
如果要做BGA的话,主板是放在那两根架子上吗?然后上面那黑壳子那么大是否会对周围器件造成损 坏?主要还是不知道这东西构造,上面正常的应该是比北桥稍大一些的一个方框?

网友:
再请教一下大家,有没有人用这 机器做过笔记本上7500 带显存那种显卡,不知道成功率如何?

网友:
关注对478 775的一些座子在此机器上更换的效果怎么样。

网友:
改机性价比还是不错的,测温简单了些,如果能改微非接触式红外线测温探头就好了(SARS期间在车站机场使用的东西)。如果能连上PC再生成温度曲线就更好了。

网友:
回4楼  。可以搞定 。我用第一代就可以搞定。更不用说此改进型号了

回楼上 :个人认为,接PC显示温度曲线 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 我们用的机器都是可以接PC显示曲线的,但是从来不用。

网友:
个人认为.温度控制精度高的话接不接PC显示温度曲线也无所谓啦.看上图不知加热头是用什么样的材料做的?估计还是要用泊纸挡一下周围器件的!

网友:
看来平时换的最多的座子,估计效果怎么样,就不得而知了.

网友A:
自己DIY一台好过,也不是很难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DIY一台好过,也不是很难做

可以谈谈你的想法吗?

网友:
北京知春电子城有卖那个预热台和主板架的,我问了一下,预热台450,主板架500,不过这两样都可以自己做。

网友:
我也准备自己DIY一个

网友(2007-09-23):
能不能介绍下DIY思路

网友(2007-10-30):
应该还不错了,适合维修店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