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GL维修问题

楼主(2007-06-04):
一杂牌845gl,通电后不触发,诊断卡上12v,-12v,5v的灯亮,电源风扇转,南北桥总线供电管40n03发烫,南桥和io没温度,coms跳线和pw针的电压正常,有时触发后诊断卡跳00,有时触发主板断电保护,南北桥总线供电管40n03换过也是一样,不知该怎么检修???虚心求教

网友:
这块板应该叫点不亮,不应该叫不触发,不触发的意思是说不能上电。
你的诊断卡上已经可以测试到       12v,-12v,5v的灯亮,电源风扇转   触发后诊断卡跳00    这是典型的点不亮,不应该叫不触发。
  因为    有时触发主板断电保护   ,可先检测atx电源3.3v  5v   12v 在触发后哪一个  供电电压畚拉低了,  先从这里下手吧。

网友:
应该从40n03的后级电路开始查,看看那里有短路故障

网友:
楼主多去新手区先学学吧,不是一朝就能练成的,
多多了解专用术语.

网友:
应该从40n03的后级电路开始查,看看那里有短路故障

你先按照这种说法做

网友:
40n03是什么意思.看来我真不无知道极点了

网友:
对,你这板子是点不亮

断电保护应该不可能,南桥外围电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
845gl总线供电管40n03发烫是正常的,测其s极是否对地短.如有时断电保护的话,可量其内存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测了40N03对地短路,换了与之相连的Lm358 28M后,接通电源不触发的话诊断卡上+5v,+12v,-12v的灯不亮了,触发后40n03发热巨烫,松香都化了,不知该怎么差了,各位老大帮帮忙给小弟支支招怎么查啊

网友:
测了,南北桥周围的小电容,没有对地短路

网友:
如果发现是 40N03 的场管, S 极输出对地短路,那就是南桥坏了.不用修了

网友:
唉,我最不希望的答案出现了,谢谢孙老师
再问一下是不是南北桥总线的MOS管只要是S极输出短路就肯定是桥挂了啊?

网友:
看LZ搞了半天,怎么没用万用表测一下供电管的电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