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请教大师:DDR512M遭烧了!

楼主(2007-06-05):
朋友一金士顿DDR512M因插错烧了,其中一接触脚完全烧掉,插在计算机上发出报警声.不知用什么方法修得复?请大师们赐教!(我试着倘锡,但沾不上了,锡不能沾在板子上)

网友:
用502粘个金手指上去,然后飞线.

不过以后最好不要插拔了.

网友:
谢谢心在飞翔!超级的爽!!!

网友:
回复 网友A:

也谢谢你,你的方法可有一定难度啊,要求基本功好啊

网友:
怎么会插反的??

网友:
我以前把SD内存都插反过..

网友:
请教大师:DDR512M遭烧了! 已解决!

我用2B铅笔来回使劲抹了半天(注意不要和旁边的金手指短路!!!,短不短路可用万用表检测的).插上居然过了,装上系统,上网用了大半天都没死机,看来问题已解决.谢谢大师们提供的方法,我虽没有用你们的方法,但是如果再出现毛病,我将用你们的方法去解决问题!

网友(2007-12-04):
将烧坏的部分清干净,也许还能用,插反都是烧了电源脚位,少一个没关系的,但旁边的数据脚位可能与电源脚位有点通电。导致不能用。我就这样修好过一个条子。

网友:
换板是最好的方法,如果线路没有烧坏,金手指没有脱离板的话,你试下用沙纸去掉那层氧化物,再镀层锡上去,可能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