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7200.7电路板的兼容性

楼主(2007-06-05):
今天,一同行拿来一只SST 7200.7  40G硬盘 ST 340014A             FW:3.06             PCB DSP:100274360
故障现象:不认盘.
             他怀疑是板坏了,昨天从我这儿拿了几张板子去换了都不行.

拿到盘后上接上PCI3000.  通电-----就绪灯能正常亮-----接着进ST菜单------就绪灯闪烁并熄灭----硬盘报"ID"读错误!----初始化ID 重新编辑ID----报错!SWITH TO MOS----  加载CERT 再初始化ID 重新编辑ID,还是不行.     退出PCI3000进终端------返回正常信息-------几分钟后有43.47报错,但是报错能够停止而且能回到T级下待命.估计磁头是好的

        决定换电路板试试,以前听一个高手说希捷的电路板只要固件版本相同就可以互换.拆了3.06几块好硬盘的电路板换上去都不行,直接进F级并反馈如下信息:"Application code incompatible with serial flash code".意思好象是说请求代码与连续的FLASH码像矛盾.估计是板子不匹配.
      重新找了一块3.04的电路板,DSP和待修盘一样的,都是100274360    呵呵,不进F级了,进PCI3000初始化ID 重新编辑ID,一切正常了!
       这时刚才换上去不行的3.06的电路板的DSP拿来看了一下,都不是100274360.

        看来真知出自实践,而非出自高手说的话!

网友:
“看来真知出自实践,而非出自高手说的话!”--------说得对,别人说的是参考,经验要通过自己的实践积累的。

为解决兼容性问题,可以将原板ROM移到新板上解决。玩主板的朋友焊接有优势。

网友:
7200.7的板没有外部ROM的哦

网友:
有没有串口ROM?

网友:
没有
老张发的板子是不是7200.9的哦

网友:
板子是这样的

板子是这样的

网友:
我的是7200。9,发错了。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你的电路板最下面的小八脚是个啥片子?是电机驱动还是串口ROM?

希捷的7200.7串行硬盘背面电路板,右下角的没有标示的小八脚是个什么片子?

网友:
7200.7下面的小八角是个复合MOS管,上面的是个ROM,有的板子没有.

网友:
我看到孤帆远影图片上主芯片右边的八个空焊点了。我这里有个很清晰的7200。7上有串口rom。图片是从俄罗斯的什么网上来的。

网友:
可能有一部分直接做在主芯片里了,情况还比较复杂。

网友:
是的
就想6Y的盘一样

网友:
那就只好见机行事了,有rom的换过来,没有的就照孤帆远影的办。

网友:
LSD的说法有道理
以后备份固件的时候就注意点了

网友:
7200,7换板原则 首先看电路板上的条码必须相同  在就是看有没有ROM如果有一定要把ROM也同时换了 7200.7换板还是挺容易的 基本不用看DSP的型号

网友:
呵呵
如果在没有外部ROM的时候,不DSP换板是不行的,因为此时ROM资料就在DSP里

网友A:
7200.7板的代换原则

在COM 口下先看原板的板号,如M.14、S.15、M.21(即使不转的板,只能响应串口指令就能看的到)等。然后就是用相同板号的板替换则可,而不用去在意板的外观。

网友:
高手说希捷的电路板只要固件版本相同就可以互换

人家没说完

U的盘和K1~4的盘

又没有说什么盘都可以!!???

网友:
哈哈   高手其实没几个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COM 口下先看原板的板号,如M.14、S.15、M.21(即使不转的板,只能响应串口指令就能看的到)等。然后就是用相同板号的板替换则可,而不用去在意板的外观。

请问是什么指令

网友:
不用指令,一连COM就会出来的硬盘信息.7200.7换板要看DSP是否相同.还有就是看ROM板号.分M14、S15、M21等。S15好像是有ROM片的。

网友:
明天试一下

网友(2008-04-18):
菜问一下,主控芯片相同容量不同的也没关系嘛?

网友:
ST的盘。.7的盘就是三种.
M14,M21.和 S15的
S15的是带ROM的。..其他的是不带的。.注意就行的。,
看主控.和条吗 差不多就可以换了。...

网友:
PCB DSP:100274360
要全部对齐才可以互换,还是只要前面4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