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SAI柯赛M1438C 14’????

楼主(2007-06-05):
故障现象:电源好象正常,指灯亮绿色无变化,开机时屏幕顶部的光栅出现约4/1为白光栅,下面好像全是回扫线,一闪而过,最后黑屏。
因本人第一次修黑白机子,请教如何下手???
[
]
黑屏

网友:
自己查一下,应该是场的问题.

网友:
楼上的都说得挺对.重点是场电路感觉.应该是那种OTL的场电路.经过一个大电容才到偏转线圈的.把这个电容换个试试.

网友:
试过,有个可调电位器坏,换了。现在是满屏回扫线?????
TDA1170N的。

网友:
看来很难搞呀!

网友A:
那你就查视放吧.那你就查视放吧.

网友:
试查亮度控制电路,看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