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很菜的问题!

楼主(2007-06-05):
请问各位高手,“PCI+ISA复合打阻值卡”是干什么用的?怎么用?

网友:
辅助测量用的,有些要记的东西上面标清楚了,也就省得去记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张先生,是不是测量的时候直接测打阻值卡上的值就行了?就能测出需要的值,而不用测主板上的值?

网友:
卡插在槽里等于把槽里的针引出来,做上记号,不必记了。仅此而已。槽上可没有这些记号。
说白了就是方便一点而已。如果你都能记住,也就不一定要它了。不过也化不了几个钱。

网友:
学习到了一点新知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哦,明白了,谢谢张先生!

网友C:
你倒是明白了,整得我好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倒是明白了,整得我好累。

哈哈

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D:

嘿嘿,谢谢了!

网友(2007-10-08):
还是这里好人多啊

网友:
是啊,跟其它维修论坛比起来,还是这里的气氛最好。高手们都愿意帮助我们这些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