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DIY制作系列(3)—— DIY流程篇

楼主(2007-06-05):
为什么要DIY ?

在你准备DIY之前,首先要搞清楚的是,我们自己为什么要DIY ?

我们从两方面分析:
1、技术可行性。
     通过本系列前两篇文章你已经可以看到,液晶时代已经到来,液晶显示器不同于以往的CRT彩管显示器和电视,它的内部结构非常简单,技术的发展,使液晶DIY比电脑DIY都来得简单,还有中间厂商的技术支持,使得DIY爱好者自己动手组装液晶显示器甚至液晶电视就已经不是问题了。当然,如果你不懂液晶方面的技术,而且连本系列前两篇都看不下去,笔者奉劝你把液晶屏和钱交给斑竹或其他相关高手,让他们帮你搞定......

2、经济可行性。
     对于骨灰级DIY爱好者,经济问题好象不是这个人群考虑的,而对于国内大多数液晶爱好者而言,希望更多的是既获得比市面更便宜的最终价格,又能满足动手的欲望。
      液晶DIY最重要也是占成本最重的是液晶屏。从技术上讲,液晶屏决定了你DIY的终极品质,从经济上讲,液晶屏的成本决定了你DIY的成本。有些朋友有渠道能购买到便宜的液晶屏,还有更多朋友是手上有了一片不知从何处获得的液晶屏(如笔记本坏了.....)想充分利用,那么你就比较适合实施你自己的液晶DIY了。

DIY前的准备

首先,确认你的屏是好的,接口是哪种类型,是否可买到有与之相匹配的驱动板;
其次,确认好你手上的液晶屏以及拿到相关套件后,请在DIY前把配件图里的配件点一遍:
     1、PANEL  已经确认;
     2、PC驱动板或三合一电视驱动板  已经到手,并且板载程序正确;如果是电视板,还要确认拿到了遥控器;
     3、液晶屏线   确认类型是否和屏的接口一致(TTL或LVDS或其它),线的定义是否和驱动板输出定义一致;
     4、高压板(又称升压板、高压条、INVERTER)  是否和你的屏的灯管数一致,单灯,双灯,四灯...;高压板接口是大口还是小口,是否与屏的灯管输出线一致;
     5、高压板线材  连接高压板和驱动板的线材,确认定义是否正确,若电源和地出错,要么把你的屏烧了要么把你的高压板烧了,要留心;
     6、电源适配器 根据驱动板的电压输入要求,一般都用直流3A/12V即可;当然电源适配器的插头应该要保证和驱动板的电源输入端子大小一致;
     7、VGA线  确认你VGA线的类型,如果采用带12PIN排插的那种类型,最好在购买驱动板时要求供应商一起配置,免得接线定义不对惹麻烦,建议液晶DIY者使用好一点的线材,否则会产生图像重影现象;
     8、按键板和按键板连线 确认连线的定义是否正确,确认按键数是否对,按键结构是否和外壳的配套结构一致;
     9、喇叭和喇叭线  可选,如果你的驱动板有音频功能配置,如果你要使用板载功放的话;市面常用的液晶喇叭功率一般为8瓦2欧,或8瓦3欧;
     10、外壳  如果不怕不美观,外壳还可以不要,只要能把屏架起来,把驱动板安全放好就行。

初步的连接

在组装之前首先要把全部的电器部分做一个连接尝试,如果你能象下图一样把屏成功点起来,那么,你的DIY已经成功了90%.......

组装的步骤和注意事项:
1、有一个原则,连接线的插拔需要严格断电操作,所以,电源的连接要置于最后一步;
2、对于把驱动板、屏、线、高压板等全部连接起来,顺序可以不计。笔者的一般连接顺序是:屏和高压板——高压板和驱动板——驱动板和屏——按键板和驱动板——VGA线和驱动板——最后电源和驱动板相连;
3、连接好通电前,还是建议大家检查一下线路,主要把注意力放在驱动板和高压板下面是否挨到导电体,以防短路;高压板的背面离导电物体(如 铁等)要隔开或者距离上1CM以上,防止其高压放电短路。
4、好了,按步骤做完以上工作后,就可以放心上电,打开你的宝贝显示器了。
5、若出现异常,请回头查看本系列的第一篇,对应一下可能出现的故障问题点所在。只要按照以上步骤走,是不用担心驱动板或屏会烧掉的,若有就都是一些小问题,就当成一种难得锻炼吧.

组装

这是考验你动手能力的时候了,如果你买了现成的液晶外壳,一般只需往上垒一下零组件就行了,就像下图一样,这里就不再罗嗦了。

只不过有一点要注意,最好在组装到下图这个阶段的时候再做一下最后的通电检查,看看装配过程是否有问题,这样如果有问题往往解决起来方便一些,更容易清楚问题出在哪个环节......
通电检测

最后是信号测试,如果你做的是三合一的产品,别忘了,出了以上的电视信号需要测试外,还有AV和PC信号需要逐一测试。

一般而言,一台DIY好的机子如果连续用上4个小时而没有问题,就基本可以放心睡觉了...............

网友:
买液晶套件就可以了,很简单

网友:
我有一台笔记本电脑,只有背光亮,屏不亮,不知道能用不能用?如何判断?
另外买一套套件要用多少钱?
请多指教.

网友:
大概150左右,包括:外壳 驱动板 按键板 内置电源(高压条)

网友(2007-08-26):
这样能比买的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