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这样测漏电的电容的!

楼主(2007-06-06):
一般情况下,将档位调至10K,两笔分别碰接电容两脚充电,显示为无穷,再将档位调1K,再测两脚,停顿几秒后仍然是无穷,则些电容正常
经验分享,若有不付,请指导,或有更好方法请回贴
充电

网友:
档位先打到100或是1K档,表针会飞快从0向无穷大的方向跑,还没跑到无穷大的位置时,快速将档位换到10K档,然后可以观察到表针慢慢到达无穷大的地方,若就此停住不动,说明电容不漏电,若是表针停一下、然后就慢慢回转,说明此电容漏电,回转的角度越大,漏电越大。(注:电解电容反向测量时一般都有点漏电,只要不太大不会影响电路)

网友:
现在电容电感表也便宜了,直接买一个电容电感表,容量有没有降低,一测便知。

网友:
测低压电容可以将就一点用这方法.
如果测高压电容就不行了.因为万用表的内电压比较低.高压电容工作在高压的回路里.低电压不出问题.但电压升高时就可能出现漏电和击穿的现像.

网友:
西安交大的绝缘实验室(国家级重点实验室)专门做击穿试验的,作为用户和维修人员一般不做击穿试验,实验完东西就没用了,也不能证明另外一个也是这样。维修最多做高压漏电试验就可以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