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的好盘怎样进C区呀?

楼主(2007-06-06):
问个有点菜的问题,MT的好盘怎样进C区呀?进了C区备份的LDR就是所谓的C_LDR了吗?
问题

网友:
进C区?用PCI pc3000。我有这个东西,但还没有装起来,所以没有用过。

网友:
1:加载C-LDR
2:更改18#表头内容
现在网上C -LDR满天飞,随便找一个试呀

网友:
能跑A还是跑A吧,实在不行再跑C

网友:
对的
实在不行在进C

网友:
除了PCI PC3000,其它的软件或检修卡(如ISA PC3000和HRT)能不能进C区呢?

网友A:
可以!!
人家说的是好盘
我想人家只是去看看
6Y 6E 的可以
2F 的是B

网友:
ISA用C的LDR可以进,但不能备份源盘,只能备固件。如果有MRT2.1可以从固件里生成LDR

网友:
修改18 怎么不是98了?

网友:
才开始学习,请大家多指教。

网友:
ISA的即使进了C也没有多大用处
C区SS都开不了,进了也没有用

网友(2008-04-10):
学习中。
:lol :lol :lol

网友:
用ISA怎么进?能说明一下么?为什么我加了LDR还是没有用?

网友:
跳安全模式,再加载C区的LDR进去,就是MT的C区了,即以EC****或YC***开头的LDR文件

网友:
破坏18#模块保存刷新,退出断电再进就到你想要看到的C区了.

网友:
载入C区的LDR,就可以进入C区了,或者改18模块的开始00改成01也可以进入C区

网友:
C区不是万能的,最好先偿试A区校准再试C区,因为C过不去的话,好多就真的修不好了呀!
最好不要写C区固件,有时再也写不进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