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过来帮我"烧"硬盘电路

楼主(2007-06-06):
此硬盘用DM修复不成功。所以,现在想短路,让它烧掉.但是偶又不希望它把电脑配件别的给烧掉了。所以,请高手指点一下.

是ST U6 40G的.图见附件

网友:
将哪短路比较好点.大家帮我出出注意.我还有几个硬盘都想尝试一下

网友:
想不通,为什么要烧电路板?我们从来不干这种事。

网友:
反正是坏的,尝试一下撒.张先生,你给我指点一下撒

网友:
我们只搞维修,不搞破坏,维修中如果损坏,那也是不得已。

网友:
呵呵
没有人给你出破坏主义

网友:
大家是否可以换个角度考虑呢。如果以后遇到哪个地方烧掉呢。就知道是什么原因烧掉的。我今天就是想找个短路点,看烧哪个地方。

网友:
我已经将八爪短路了,嘿嘿

网友:
电源短路就是啊!!!!

网友:
这还不简单吗.......

网友:
不要存心不良呀,你是不是想把电路板烧了之后叫人家换一块?

网友:
怎么都看不到???
是要发够多少帖才可以 看到图片的么?

网友:
对付带保修 然后毛病不大 小问题不断的东西 我一般用电棍一顿干 照着板上一顿干 然后通电一测试 GAME OVER 反厂 换新的 哦也

网友:
我还是觉得不太好,不要存心捣蛋嘛

网友: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最后的受害者是消费者。

网友:
如果是有故障,但时好时坏,又得不到保修,这也是个办法,如果不是的话那良心就大大的坏了。我遇到一次6Y60G,老是要开机第二次才能认盘,拿去几次都说是没问题,害我跑几次,一次三百公里,最后我毛了,烧烂拿过去,结果立马就换了。

网友(2007-07-13):
如果搞坏了,又换不掉就惨了,

网友:
用静电的方法怎么样?

网友:
没有必要做这种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