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高手

楼主(2007-06-06):
我想买个热风枪,但听别人说热风枪的芯很容易坏,请问是这么回事吗?

网友:
各人技术好坏不同情况大不相同,有人老烧坏芯片,可有人就是不会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张先生在使用风枪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窍门?

网友:
这样的帖子工具与焊接区里太多了,自己找一下。

网友:
每个人的使用方法不一样。设备的寿命就不同!要注意正确的使用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