祺祥848故障--未修复

楼主(2007-06-06):
祺祥848   6IA848P800

整板没有复位---------查CPU供电 0.8V ,明显偏低-------12V电流0.4A  3.3V电流4.3A  5V电流0.3A----   没有立即处理CPU供电电路 -------检查内存供电电压,发现只有0.7V,输入为2.5V-------接着发现内存供电管3055烧黑了-----更换之-------换后3055输入为2.1V,输出1.6V,3.3V电流居然上升到了10A---------肯定负载短路了-------断电测量------3055输入和ATX3.3相连,输出已经对地,------内存槽子有烧过的痕迹,将烧黑的那根内存槽取掉-------还是不行-----估计是北桥烧了-------客户着急-----维修终止

维修主板的时候监控电流对故障判断很有帮助,
我现在借助示波器和电流表,基本上不用测试卡,根据PCI总线波形和电流表指针摆动大概就能判断主板的工作状态

网友:
张老曾经教导我们,3.3V对地短路,就把网卡IC什么之类的,这样就可以更为直观

网友:
此例中实际上不是3.3V短路,
3.3V作为内存供电管3055的输入端
短路实际上是由3055的输出端短路引起的,焊上3055.3.3就下跌至2.1V,电流上升至10A,本例中应该和网卡没有关系

网友:
不能死搬硬套的

比如说:刚学的时候,师傅说:硕泰克845E主板,IO是83627HF-AW的,不插显卡就不能上电.当时不知道为什么,师傅也没有说(不知道是不愿说还是不知道).后来研究了一下相关主板,跑了一下线路.呵呵,就是一个显卡保护电路嘛,没什么神秘的.
]
其实学好模拟电子技术会对维修很有帮助.
经验的总结,不管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都要靠理论来提炼.

网友:
楼主说的是 其实就是为了保护AGP槽插上3.3V的显卡而设计的保护电路 一般的主板在AGP槽附近都有个跳线,只要把此跳线 跳上就可以不用插显卡也可以触发了。

网友:
经验建立在理论的基础上!还是有空要多学习一下理论

网友:
l理论联系实际才是硬道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祺祥848   6IA848P800

整板没有复位---------查CPU供电 0.8V ,明显偏低-------12V电流0.4A  3.3V电流4.3A  5V电流0.3A----   没有立即处理CPU供电电路 -------检查内存供电电压,发现只有0.7V,输入为2.5V-- ...

请问楼主是怎么样把表串入电路中的呢?

网友:
是不是用的交流互感器,测的电流啊,要不怎么才能把电流表串在电路上,但交流互感器不能测直流电流啊!想不通!!!!!!!!!!!!!!!

网友:
呵呵,怎么撤到互感器去了,使用互感器的最根本的目的是高低呀隔离,量程扩大.主板都是低电压,小电流.直接串联到ATX的输出端就是了

网友:
3.3V电流上升到10A,必定有元件发热的很厉害.应该容量准确找出来.

网友:
我修主板还从来没打过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