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I845GV无法光驱启动

楼主(2007-06-06):
接一GA-8I845GV,可在XP下用光驱,但在重装系统发现,在BIOS设CDROM就是启动不了,换了几个CDROM都不行,咋回事?
谢谢!

网友:
先要确定一下数据线是否有问题...换根好点的再试..

网友:
清除BIOS试一试!还有要正确设置IDE 的模式

网友:
都试过啦,还是不行啊!

网友:
刷一下BIOS试一下...

网友:
搞好了,是固化在BIOS的还原卡,靠!屏蔽了,就好了!
谢谢各位!

网友:
我又学了一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