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06):
单位一台联想显示器(冠捷代工),15球显,近来,出现一个问题,开机一会儿(大约就是几秒钟)就出现图像严重失真,关掉显示器后,再打开,好了,也就是几秒钟的功夫就又出现这种现象。这是什么毛病?
显示器
联想

网友:
好吧,我回去试一试看行不行。

网友:
图像是怎么失真的啊?失真之后;行幅有没有变化!两者都有的话;在后级!只是失真的话;在前级;行场振震IC有问题也有可能;跑一下电路就OK啦!

网友:
先补焊一遍再说吧.说不定就好了.

网友:
先要简单看一下供电正常吗 是电源问题还是行问题

网友:
怎么个失真法都没有描述清楚,怎么判断?

网友A:
联想显示器(冠捷代工),虚焊是通病,加焊试试吧.

网友:
联想显示器的毛病
联想显示器(冠捷代工),开机一会儿(大约就是几秒钟)就出现图像严重失真.是枕校放大管虚焊通病.前几天我才维修一台.

网友:
应该是高压包吧.这个应该是高压包的问题多一点.

网友:
先补焊一遍,不行再检查校枕电容及旁边的阻尼二极管

网友:
检查TIP122是不是虚焊,还有就是与它相连的电阻看有坏的没

网友:
谢谢各位指点,这几天工作忙,没来得及修,过几天,按各位的指点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