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一块815

楼主(2007-06-06):
开机测 CPU 供电无电压!
该板用 RT9224 由于找不到同型号的 后面用 HIP6004 带换 开机 OK !

网友:
顶一下,最喜欢修815的板,CPU供电简单而明了

网友A:
楼上那你帮我修一快吧!我的主板98运行正常,用恢复盘能正常安装XP,但安装完后开机时,却停止到开机滚条处,把装好的硬盘拿到810主板一切正常。不知道是为了什么,能帮我出一下主意,感激不尽!!!!

网友:
清一下主板的CMOS,将时间日期更改正确在试试

网友:
你这个还不能肯定是主板问题,你要按排除法把其他配件的故障排除,比如内存,数据线,电源,网卡不兼容等...
如果是主板故障按照经验来说,你要全新安装一次系统,不要用GHOST,一般这样的故障都能解决(爆电容除外).

网友:
370的扳子出现98运行正常,用恢复盘能正常安装XP,但安装完后开机时,却停止到开机滚条处,这种问题很少啊!
个人建议换一下CPU供电的场管~!

网友:
回复 网友B:

系统不支持前者的硬件,ghost有可能有这个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那你帮我修一快吧!我的主板98运行正常,用恢复盘能正常安装XP,但安装完后开机时,却停止到开机滚条处,把装好的硬盘拿到810主板一切正常。不知道是为了什么,能帮我出一下主意,感激不尽!!!!

同意6 楼和8楼意见

网友:
刷BIOS 问题会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