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 kt600-a怪病自动断电怪病

楼主(2007-06-06):
ECS KT600-A 主板插上内存跑到26显示器刚刚显示立马断电 CPU供电正常  内存供电管也换了  BIOS也刷了 CPU风扇也换了就是不行 南桥也不太热 请各位高手们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
会不会是显卡插槽电路有问题??

网友:
查内存和显卡的VDD
更换I/O

网友:
这个好象是要考虑ATTP1,如果有的话

网友:
楼上的说得对.

网友:
刷一刷  洗一洗

这招在什么情况下  都会有奇迹发生的

网友:
呵呵 谢谢各位了 我试试  一会回复

网友:
IO 8705
换了还是老故障

网友:
各位高手  我查出问题了 CPU旁有两个风永扇插口   一个紫色的 一个白色的   插 紫色的风扇插口主板就不断电了 但如果插白色插口主板一显示立马断电  我忽然之间想起两年前修过一批网吧的这样的一模一样的主板,把白色风扇插口去掉插到紫色风扇插 口上主板修复 故障解决。总结出一句话 平常多记 时常看看笔记有事半功倍的效果。谢谢大家了

网友:
可是没有讲为什么啊??为什么换一个风扇插口就好了,是不是风扇插口本来不插风扇你反而插了就不行,还是这个风扇插口有问题????你就这样放弃了。。。。。

网友:
应该紫色那个是CPU FAN,白色的是PW FAN吧,好像462的板子很多都会检测CPU风扇,如果CPUFAN的插口上没接风扇的话就会自动断电保护,有的就会提示CPU风扇出错了,不知道说的对不

网友:
楼上的正解.

CPU _FAN  和 SYSTEM_FAN  插到 CPU _FAN上就不会断电了。 这个是系统检测不到CPU 的风扇,而进行的保护动作.关闭电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