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ECS 939主板怪病 主板型号为755-A

楼主(2007-06-06):
ECS 939主板怪病 主板型号为755-A 此板是个独桥主板开机第一下进系统一切都正常,就是关机后再开主板开关 主板不加电 必须拔掉电源再插上才能开机正常有十来块这样的主板故障因为主板带保 所以没有修 请各版主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掉电

网友:
建议你去换个好点的电源试下,

网友:
内存的供电管查一下,还有5VSB电路

网友:
长时间给BIOS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