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6Y的固件的问题和解决方法

楼主(2007-06-06):
写6Y的固件的问题和解决方法

******回复后才可以浏览****
==============================

先是加LDR,不用先起转
很多6Y的第一次加时要敲,不管它
等一会,它就不敲了,大约40秒吧
然后再加一次LDR
这次应该正常了
如果还是加不上,可以这样尝试:先加ROM和OVERLAY
然后起转,再加MODEL
禁止RSET这个你自己随机应变来决定需不需要

一般是加LDR后,在进去时要BSY才禁止RSET
进去后首先做写入测试
一定要返回0时才写固件
如果返回非0的其他结果,但是绿的也行
但这时不要写SMB
然后是对固件匹配的判断:不匹配的LDR进去后,加载RAM时要出问题
这种情况就不要写和LDR配套的固件了
可以做复位
然后是检查固件格式
一般就是那4个可以复位的模块出问题
DMCS出问题容易寻半道
注意:即使RD\CK\ID着三个标记都在,也不能说明模块完好
这只是说模块的数据格式完好
但内容不一定
37出问题的6Y很多
你进去后如果是18消失了,或者P表内容不能ERASE,或者不能再生,或者报错说SA有缺陷
都是37出问题
然后是1B
这个你要读一下G表内容,看正常不
有些1B错乱的你写1B也不行的,要做个再生好了
在固件格式里,注意靠后面的内容
就是39的信息
看校验在不在,是否正确
如果校验没有读出来,就是LDR的问题
准确说是LDR的ROM部分
这个要补充一下,你先看39在不在
39消失而导致校验没有读出来就是LDR问题
如果39在,校验出问题
就可能是39坏了
然后是OVERLAY
这个是SA区各段的校验
必须全好
否则有些模块就是- - -
OVERLAY是38,4F模块
如果找不到合适的LDR
可尝试在加LDR时不加OVERLAY

这是以前在网上下载的,新手看了不要依葫芦画瓢的去修盘.
要从大原理上去理解,不要去专研细节!
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提出来大家讨论

网友:
不知道你有没有6Y方面的固件 这个我是在ISA下写的 郁闷死了

网友:
我有6Y的固件

就是不知道怎么发上来

网友:
楼主说的是ISA的使用方法。不是PCI3000的

网友(2007-07-19):
好帖肯定要顶啊!收下,先谢了!怎么说不回复不能阅读呢?我还是能看见哦!

网友:
先顶了再看.....

网友:
好东西啊,慢慢研究了!
谢谢分享!

网友(2007-12-21):
呵呵,写得不错,值得表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