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专业硬盘维修需要哪些软件?

楼主(2007-06-06):
非专业硬盘维修一般不会去使用专业软件,那么那些软件最需要呢?
1。分区、格式化软件,日常不可少;建议使用:DISKGEN,FAT32
2。硬盘检查软件;建议使用:MHDD,HDtune
3。少量缺陷修复;建议使用:MHDD,THDD
4。较大量的集中缺陷扇区;建议使用:DISKGEN隔离坏区。
5。解决装不上系统或克隆系统后不启动的问题;建议使用:DISKGEN

windows下:
flobo harddisk repair 可以完成检查工作(功能强)和部分修复工作。

抛砖引玉,大家完善。

网友A:
电脑坏里,格盘用DM,修理用MHDD.个人感觉DM的确不错.但对品牌机,最好用WIN自带的格盘工具,否则容易出现各种怪病(联想工程师说的)

网友:
多谢张先生指点

网友:
偶比较懒~
MHDD 检测硬盘坏道及简单修复
SPFDISK 重建MBR 修复容量不正确的硬盘
GHOST  我自己做的批处理~自动分四个区并安装GHOST系统~一键完成!
其他的都比较少了~

网友:
联想机比较特别,如果你忘掉密码,联想原来的有一些功能就不能用了,据说无论如何都不行。

网友:
我以前开店就卖联想 没发现张老说的情况~
具体说一下 也许我可以帮忙解决~

网友:
回夜雨:
我是看别人的求助帖,很长时间,来回折腾,最后给了这么个对联想机的说法。本人没有修过联想机。

网友:
flobo harddisk repair 在哪有下,没用过,想试一下

网友:
还有,网上流传着PC3000破解版,有没有用,还请指教

网友:
联想天喜系列,423 P4的机
    只要把硬盘格式化了,然后装系统就装不起.装GHOST版的装完启动不了,装完全安装版在格式化完硬盘后的报硬盘错误.用MHDD擦除不行,用DISKGEN也不行,反正我是什么方法都想尽了
    客户拿出卖电脑时送的原装盘,,一路绿灯,,系统正常安装完毕

    硬盘肯定是好的,我拿下来放到别的机子上完全没有问题.主机也是没有问题的

    我遇到过几次了,都是联想机

    估计是硬盘加了什么锁

网友:
回9#:1。破解版多数还是能用的,但写固件出问题较多。
            2。flobo harddisk repair 在硬盘资料区有提供,并有界面图。
可在下面帖子下载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extra=page%3D1

网友:
一个40G的硬盘有很多坏道,我破解版的PC3000检查固件时发现有几个有问题,然后在网上下载对应型号的文件,修复了几个,但有一个没有修复成功,用MHDD扫描还是大量有规律的坏道,怀疑是有一个磁头坏了,于是用这个破解版的PC3000将这个硬盘“砍”了一个头,变成20G,用MHDD扫描,只有几个坏道,然后用MHDD修复,现在用得很好。

网友:
楼上修的什么盘都没告诉大家,让大家看什么啊?起码说一下是什么盘吧!

网友B:
pc3000-D版PC3k刷写固件加载LDR和RAM报错的解决方法!!!

D版PC3k刷写固件加载LDR和RAM报错的解决方法!!!纯软件盗版的pc3000大家都应该知道,在加载LDR和RAM文件有的时候成功有时候失败,很不稳定,大家没有注意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吧!!!也应该知道盗版的和正版的最大的区别,包括为什么盗版带卡的也比纯软件的好用,许多的人选择了放弃,还有许多所谓的任何文件都通用,其实不是的!
    目前全国各个网站和论坛也没有解决的办法,我访问了许多的网友,他们都不知道,有的说盗版的就是这样,还有的更离谱,竟然说盗的不好,其实都是错误的,今天我终于找到了解决的方法,废话少说:
解决办法:
    正版还有完全解密带卡的3000大家应该对它的图片仔细研究过吧!卡上的芯片运行程序只是一部分功能,芯片应该带着程序的缓存,在硬盘线路板上有缓存,并且缓存越大硬盘速度越快,响应也越快,这就是问题的所在,我们的D版为什么不能用,其实我们应该在这上面作文章,因为我们的速度太快,响应时间也太快,数据的传输率让我们失败了,大家如果解决这个问题,更换数据线,速度越慢越好,不过在内部低级格式化等方面就不用了!!!
  在加载LDR和RAM文件,还有刷写固件的时候用33的线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网友:
dm
MHDD
GHOST
其他的都少了~

网友C:
每个软件都有他的好处和他的缺点啊!
MHDD好多命令我们不知道是真的吗?

网友:
ISA的供电还是不怎么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每个软件都有他的好处和他的缺点啊!
MHDD好多命令我们不知道是真的吗?

我不知道你是否可以改它的配制文件。

网友:
还是买专业软件吧,要不然没几个盘能修好

网友:
我都不懂

网友:
不是为了破坏,而是为了修盘。在有些弱道不是十分严重时,先做坏,后做好。不知道我这样说你能明白不?

网友D:
MHDD在运行时需要记录数据,那么只能复制到软盘上使用,不能刻到光盘上用对吗?

网友:
MHDD能不能复制在U盘内使用

网友(2007-07-16):
引用 网友B:
D版PC3k刷写固件加载LDR和RAM报错的解决方法!!!纯软件盗版的pc3000大家都应该知道,在加载LDR和RAM文件有的时候成功有时候失败,很不稳定,大家没有注意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吧!!!也应该知道盗版的和正版的最 ...

不是吧,我也知道你说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不过我修硬盘从来都是用的33的数据线,不过有时候也加载不了LDR和RAM文件(当然要是对的LDR和RAM文件了 ),到现在我也没有解决这处问题,不过大部分的盘还是可以加载的

网友:
都不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脑坏里,格盘用DM,修理用MHDD.个人感觉DM的确不错.但对品牌机,最好用WIN自带的格盘工具,否则容易出现各种怪病(联想工程师说的)

我经常做联想的系统及机器的维修(我们公司是联想的代理商)以前用够DM 但是用了和没用一样根本就分不了区(看上去是分了而实际上没分)个人感觉联想的机器用DISKGEN比较好,不会出现什么问题!
再就是要注意联想的硬盘保护

网友:
不仅联想的,好像DELL的也是这样的

网友:
恩~!这软件应该不错吧~!我下来试试.

网友:
好像以前我们学校有好几个西数的硬盘,连BIOS里都认不到,我试过用DM都认不到,不知道用PC3000可不可以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MHDD在运行时需要记录数据,那么只能复制到软盘上使用,不能刻到光盘上用对吗?

MHDD需要写临时文件~不能直接在光盘上使用~
所有光盘版的MHDD都是使用了内存虚拟磁盘来运行MHDD的~
这需要做DOS镜像的基础~如果你不是很擅长直接下载别人做的就可以了~
现在一般网上下载的系统盘都有个DOS工具箱~里面都有MHDD46~
可以直接用~

网友:
我也遇到过联想的机器出这样的问题`

网友:
MHDD 检测,DM分区,THDD根本就没用,完全是浪费生命。

网友:
学习。

用过DISKgen

MHDD

效率源3000

等,都是下载的光盘版。也放软盘上运行过一些小的软件。

网友:
MHDD怎么使用呀,有没有详细的教程呀,配上图的那种,谢谢各高手了.

网友:
flobo harddisk repair这个软件具体是维修那方面的问题的,我还没接触过.

网友:
精华东西。讲到实处。。。。。。。。。。。。。。。。

网友(2007-08-21):
mhdd,diskgen.f32.diskfix.ghost,这几个我比较常用.

网友:
狂顶,学习中,菜鸟只能看了!呵呵!

网友:
^_^,都是高手啊,在这方面我还是菜鸟啊,我只用过ghost和DM,不过DM是全E文的,不知道有没有翻译的
效率源现在正准备尝试

网友:
我只会用效率源和MHDD

网友:
我常用MHDD46扫,MHDD46中的ERASE擦除,LF低格,用THDD收进G-list.
D版PC3000软版就是难学

网友:
有些硬盘 DM也没有啊

网友:
都是高手中的高手啊!!!!

网友:
经常用到DM GHOST MHDD PQ 别的很少用 ,也不大会用,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啊

网友:
我不少看不懂

网友:
我也不懂,慢慢学吧!不能心急,

网友:
mhdd、PC3000破解版配合使用修硬盘坏道可以事半功倍。

网友(2007-10-04):
多谢张先生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