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A串口硬盘常见疑难问题解答

楼主(2007-06-06):
SATA串口硬盘常见疑难问题解答
文章来源:转载

SATA硬盘由于具备更快的传输速度、更高的缓存、更简单的安装和较实惠的价格,越来越受到用户的关注,逐步替代PATA硬盘成为市场中的主流产品。多数朋友的电脑中相信已经使用了串口的SATA硬盘。SATA串口硬盘与PATA并口硬盘相比,虽然具备很多的优势,但在设置方面相比起PATA硬盘要麻烦不少,相信很多使用过的朋友都遇到过各种各样的问题。随着SATAII接口标准的进一步确立,SATA II硬盘最终成为朋友们的选购首选。与SATA相比,SATA II硬盘拥有更高的传输速度和硬盘的NCQ功能。许多朋友在使用SATAII硬盘时,都无法正常的打开NCQ和300MB/s的传输速度,有的更甚至是无法使用SATAII硬盘,接下来笔者就将在使用SATAII硬盘中经常遇到的几个问题做一下总结:

  一、主板和硬盘都支持300MB/S的传输速率和NCQ技术,如何打开这些功能并得到他们的工作状态。

  目前而言,只有INTEL和NF4芯片组的驱动程序能够得知两者的工作状态。INTEL芯片组方面,BIOS里只要选择了AHCI/RAID模式,并且安装了IAARAID磁盘驱动程序,即可通过此驱动来得知工作状态。

  而NF4芯片组的主板,BIOS里可能会有3Gb/s和1.5bGb/S模式选择,也有些主板不提供这样的功能,如果有则选择3Gb/s模式,如果没有并不代表不支持3Gb/s的传输速率。而NCQ选项是没有的,然后安装好NVSW磁盘驱动,在设备管理器里的IDEATA/ATAPI属性里,选择硬盘所在的通道,在“Transfermode”框里写着“SerialATAGeneration2-3G”,其中的“3G”即表示硬盘接口工作在300MB/S速率了。

  “Enablecommandqueuing”是用来控制NCQ的开闭。NCQ的全称是“NativeCommandQueuing”,而这里就是因为少了“Native”这个单词,所以使不少人误解此选项的功能。

  二、主板和硬盘均支持300MB/S的传输速率,BIOS里已经正确设置,驱动也正确安装,但系统检测硬盘只是工作在ATA100或133模式下,用了不少的检测软件也是如此显示,这是怎么回事呢?

  目前SATA的运行速度是无法检测的,原因在于操作系统对SATA的支持问题。只有下一代操作系统(Vista)才能很好解决这问题,因此显示。

  ATA100/133是正常的,想知道300MB/S的接口速度有没正常工作,可以用“HDTACH”进行测试,只要突发速度超过150MB/S就表示正常了。

  三、采用NF4芯片组,搭配SATA硬盘。近日发现右下角出现个添加删除设备的绿色图标,点击它后竟然出现我的SATA硬盘,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呢?

  用NF3/NF4芯片组的主板搭配SATA硬盘后,因为芯片组与硬盘都支持即插即用的特性,而且安装了NVSW磁盘驱动。所以导致右下脚出现添加删除设备的图标。不过如果操作系统安装在本硬盘,就根本无法卸载,因此无须担心因误操作而卸载了硬盘,也不会影响硬盘的性能。当然,如果看得不顺眼想去除,可以在控制面板的添加删除程序里删除NVSW磁盘驱动,但由此可能会导致磁盘性能的少许下降。

  四、我新买的日立7K80硬盘支持300MB/S,但接上后却没工作在300MB/S,主板芯片组采用的是NF4 SLI,支持SATA II的传输标准,请问该怎么解决呢?

  自NF4 U芯片组开始,均提供对SATA II硬盘的支持,可以看出问题本身不是出在主板上。(遇到这种情况时要先确认主板支持300MB/S的接口速度,如果主板不支持,贸然打开300MB/S会导致硬盘不能使用)。

  在日立硬盘的官方网站上,有一个FeatureTools软件,这个软件可以帮助我们将问题解决。不过由于升级过程只能在DOS下完成,因此我们需要首先准备一张空白的CD-R光盘和一台刻录机,如果没有,也可以用软盘和软驱代替。

  在日立官方网站提供了ISO文件以及一个软盘创建程序,有刻录机的话可以直接通过刻录ISO光盘进行引导,否则利用软盘创建程序创建软盘。启动FeatureTools后,在“Selecteddriver”列表中选择SATA 3Gb/s硬盘,例如日立7K80硬盘,就选择“HDS728080PLA380”的7K80硬盘,然后按下“ALT+F”键,会打开菜单栏上的“Features”菜单,选择“ChangeSATASerrings”

  在“ChangeSATASerrings”设置界面中,将“MaxTransferSpeed”属性设置为“Upto3.0Gb/s”此外,“SpreadSpectrumClocking”属性可以增强硬盘的稳定性,将其设置为“Enable”即可,确定后点击“OK”(无论对什么属性进行修改都会出现警告框,点“OK”即可)

  完成设置后,断开计算机电源(也就是直接POWER键关闭主机),再重新启动(按CTRL+ALT+DEL重启的话无效),此时硬盘正确工作在300MB/S模式下。

  五、在支持300MB/S速率的硬盘连接在仅支持150MB/S的主板上会出现兼容性问题,究竟是什么原因?

  目前确实出现过这样的问题,某些硬盘厂商解释这是因为SATA接口协议问题导致。目前可能会出现不兼容这类问题的主板芯片组有:VIA的VT8237/8237R/6420/6421L系列芯片,具体症状为找不到硬盘,在英特尔ICH5/ICH6南桥芯片组上也有此类的问题,具体症状表现为蓝屏(“19”代码),因此有购买这些芯片组的朋友在选购硬盘时需要多加留意。

网友A:
这个用了解一下,还行的,对修盘意义不太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用了解一下,还行的,对修盘意义不太大

是的,这些应该是一些硬盘的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