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电容鼓包的真正原因

楼主(2007-06-06):
主板电容为什么会鼓包爆浆,相信大家都会认为是过压造成的,其实并非如此,电容鼓包漏液的最终原因是因为过热。

大家在中学上学时都学过电容的作用是滤波的,可以把脉动直流变成近似直线的直流。所以在主板上会有不少电容来滤除相关电路产生的杂波,特别在CPU周围有的主板会有多达10余个电解电容,这是因为CPU工作在几百兆甚至数GHz的高频下,必须保证电源的绝对纯净,这时就需要使用大容量的电解电容来滤波。由于主板的安装空间和限制,只能使用十余个小容量的电解电容(6.3V 1500μF)并联的方法来达到大容量电容的效果。当电解电容的容量下降时,CPU工作的核心电压就会变差,其中会窜入周围电路产生的杂波和开关电源电路自身的波形,这时主机就会表现出系统极端的不稳定,运行速度下降,容易蓝屏死机。

电解电容因为其结构特性,内部装有电解液,在使用过程中如果出现过压现象,这时电容的漏电流增大,电容会在短时间内迅速发热,导致电容的温度升高,电容内部的电解液会因高温变成气体致使电容内部的压力增大。当这个压力超过电解电容的铝外壳承受压力的时候,电容就会发生爆炸。

网友:
上面说的不够专业

有主板工厂的工程师称:
电容自爆基本是四个原因造成的,即
1 逆向电压
2 使用电压超出工作电压
3 电流大于允许的稳波电流
4 急速的充放电。
而过热是造成电容寿命迅速下降的直接原因,电容本身寿命大约为2万小时。如果因为使用者操作不当所造成电容自爆,基本上也属于厂商的设计的问题.厂商在设计上本来就应该按照使用者的角度来设计。

网友:
电容质量。。。。。。。。。。

网友:
ESR(等效串联电阻)增大造成发热最根本原因。
实例:有个网友就遇到这样的问题。网友告知,是焊接不良造成,相当于ESR增大造成发热。焊好后此发热现象消失,以后焊接要注意了。

主板上的PWM芯片一般工作在100KHz以下,电解电容要求能适应这个频率。电解电容中的所谓高频电容是和电解电容本身相比,而不是和象云母电容、高频陶瓷电容相比。后者的高频特性电解电容无论如何也赶不上,更不可能超越。

如果电容的频率特性在所工作的频率下不好,直接的后果就是损耗角增大,发热量剧增,并导致短期损毁。

网友:
张老师说得很有道理!学习了.

网友:
我個人曾經碰過电容製造商的製程問題造成品貭不良
主板使用約4-6個月就会爆电容

网友:
呵呵,在实际使用中  网吧的电脑暴桨的最多了

网友:
两样都小心啦,一过热,二电流,谢谢分享!

网友:
遇到好多都是电源先鼓包,然后还长期用,导致电压不稳,然后主板也鼓包了

网友:
楼上说的就是工厂工程师的第3、4两点。

网友:
请问用什么的品版电脑好,特别网吧用的主板,这电解电容怎样选购。多谢!

网友:
说到电容鼓包的问题,我就想起了经典的硕泰克主板电容鼓包,在硕泰克搞过售后的高手可能最有发言权了,是用的电容差,还是设计方面的原因。
电容鼓包问题,在硕泰克主板上一直都没解决,一直都存在,它的倒闭,电容的功劳可不小啊

网友:
基本上就是电源纹波偏大,靠近CPU等热源和电容品质问题。

网友:
6.3V、1500U的电解电容好像不能有效过滤100KHz左右的纹波,所以我也看过有人在CPU的滤波电容上加装1U、16V的小电解电容。据他说小电解电容滤波、大电解电容提供大电流给CPU,没有试过,不知道这样有没有效果,不过我们这里有些网管会这样做。

网友:
电容鼓包的,我感觉设计方面的原因比较大,然后就是长时间使用(用的电容的质量比较差,也会出现鼓包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