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出现跳动的横条的问题

楼主(2007-06-06):
我有一台16的液晶屏,IODATA的牌子,最近,一开机老是出现扇动的横条,界面也看不清楚,同时伴有哧哧的声音,有时登入系统后恢复正常,有时候要把电源关闭再打开后正常,请问高手是哪块的问题,修理是否麻烦,谢谢1!

网友:
有哧哧的声音,是不是高压板有问题。

网友:
一种是滤波不良另一种稳压电路的问题

网友:
吱吱的声音,应该是电源的问题,估计是电源滤波电容失容后,供电质量下降造成的图像干扰。

网友:
那我改天换个电源试试,谢谢各位

网友:
多半是供电虑波电容!如果不是先换个电源,

网友:
里面走火了...就是电源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