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数据恢复问题

楼主(2007-06-06):
现在能将删除的硬盘数据恢复,很好! 但是如果你的硬盘上有绝密数据(已删除)被别人恢复怎么办?
有没有彻底删除(不能恢复)的办法(软件)!

网友:
用不同格式的码通盘写3遍以上,基本无法恢复。也许要做晶相分析了,即便是晶相分析:1。费用昂贵不是一般用户所能负担,2。分析的可靠性也不高。或许政府安全部门可以用来作参考,别的人不会也很难找到这样的设备。

如果要真的可靠,把硬盘的盘片炼成铝快,绝对没有人能恢复。

网友:
这个问题,对有些单位和个人是非常重要的!

网友:
炼成铝锭,单位和个人都可以睡好觉。嫌麻烦加热到居里点以上就可以了。居然删除数据那么重要也不必在乎硬盘的再利用了。

网友:
我也这么感觉~
如果感觉数据需要保密 完全可以把硬盘拆零 把盘片拆成片片 肯定安全了~

网友:
我们这儿的部队上当兵的电脑经常拿到维修店修,一点保密意识都没有

居然还是中国的王牌部队,三个快速反师之一

网友:
用数据覆盖3次就可以了,对于一般民用级别的已经很安全了,听说美国有可以恢复用数据覆盖10次的设备,不过这个代价是天文数字,一般不涉及到国家安全可以放心

网友A:
求Word\Excel恢复后成乱码

请问哪位知道用什么软件恢复Word\Excel后不会乱码,我用了很多种软件恢复出来的Word\Excel就成了乱码,不知道用哪个软件恢复出来的Word\Excel文档不会乱码?急......

网友:
同意张先生的说法,练成铝锭。。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哪位知道用什么软件恢复Word\Excel后不会乱码,我用了很多种软件恢复出来的Word\Excel就成了乱码,不知道用哪个软件恢复出来的Word\Excel文档不会乱码?急......

估计你恢复了一些碎片出来。

网友:
据我所知,还有一个软件可以把你不想要的资料擦除(不可恢复),不过我只是在一款东芝本本自带的一张VISTA恢复盘上看到过,其它没有在任何地方再看到了

网友B:
  如果在公司的电脑上看了 片片 或者干了其它的,老板不容忍的勾当。不可能将硬盘毁了噻~! 万一老板懂恢复,检查员工的电脑。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在公司的电脑上看了 片片 或者干了其它的,老板不容忍的勾当。不可能将硬盘毁了噻~! 万一老板懂恢复,检查员工的电脑。怎么办?

要是公司的老板经常要用数据恢复这种方法来检查员工,也活得太累,这个老板还是把公司关了好。

网友:
不可能的!
我见过部队摧毁数据,他们直接的方法是把硬盘忘水泥地上用力的去帅7-8

网友:
用PCI 3000 ERASE 3次就不好搞了

要数据就有一定的难度了

:lol

网友:
一般恢复回来的数据都还算正常..但GHOST镜像恢复回来是没用的..

网友:
各种数据恢复软件的算法不一样,做好数据恢复,有个好软件也很重要,不要迷信国外软件!

网友(2008-01-26):
要想用盘 还想去掉数据  跑SF  应该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