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IGA-845PE跑26掉电的修复

楼主(2007-06-06):
今天修了块GIGA-8I845PE的板子,IO为8712,客户反修的板,10多天前是主板自动上电走FF,换了IO好了。今天那板子是上电跑到26就掉电了,先看看上次IO的焊接绝对没问题无虚焊连焊,IO是剪板的那种看着也比较新,不象是老化的,不太相信又是IO挂了。  在没掉电前迅速测量CPU内存显卡各关键测试点电压均正常,CPU散热也良好,因为能跑26绝不会是有短路吧,于是就刷个BIOS,涛声依旧。正在没招的时候突然想到,跑26掉电也算是不能上电呀,就按不上电的思路修吧,于是把故障定位在CMOS电路。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CMOS跳线针上的电压只有1.6伏,这显然是不正常的,电池有电,查相关电路没发现什么异常,把RTCRST针上相连的贴片电容去掉也是一样。晕了,该不会是南桥OVER了吧?突然想IO有时也和CMOS电路相连的,会不会IO把电压拉低了呢?左查右查,查不出哪路线和IO相通的,索性把IO吹下来,再量RTCRST有2.9伏电压了!喜不自胜,原来罪魁祸首还是IO!于是换之,诊断卡都不插了,直接上CPU内存显卡,以为肯定点亮了。一碰POWER-SW,郁闷,风扇都不见转一下!还是插上诊断卡,准备再试,晕死,还没上电诊断卡上就有灯是亮着的,肯定是+5VSB串到其它电压上了。毋庸置疑,这又是IO惹的祸!唉,又是个破IO!于是叫老板又拿个IO,老板怀疑了,“是不是IO的问题哟!”我说,百分之两百IO是坏的!然后又换,谢天谢地,这次终于好了!

网友:
鼓励一下,给你加点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8712剪板的芯片也经常有坏的,特别容易坏

网友:
我要是连换两个不行就没有信心再换了。

网友:
为什么大家都用剪板的呢,没有新的吗

网友:
是啊,怎么这样那,现在我们也是用

网友:
技嘉的IO新的比较难买一点!不过现在论坛有卖了!大家有福了!

网友:
不容易遇到哦
连坏两个

网友:
好啊   顶   满厉害的

网友(2008-04-07):
朋友,有没有直接测IO好坏的方法呢!?
QQ:184494264

网友:
又学到了一招,谢过楼主

网友:
回复 网友A:

学习中、、、、、、、、、、、、、、、、、、

网友:
楼主对自己的还是蛮有信心的吗!!要是俺连换两个还不行肯定是不敢再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