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845主板维修心得

楼主(2007-06-06):
今天修了一块这样的板子,杂牌的845主板,应该是845D或者是E没有看北桥的具体型号,反正是小芯片的南桥.故障现象是能触发,测试卡跑00,上假负载主供电为0V,量L1.L2均为0V,测Q1G极0V,D极10.8V,明摆着就是主板无供电,正准备检修主供电电路,一不小心眼睛看见AGP旁边的3055不太对劲,有点鼓起来了,加电测量G5V D3.3 S0V,不用说管子坏了,随手从坏板上拆了一个3055换上,开机测量主供电,时钟 PG 复位,乖乖全都OK了,上CPU,上内存测试卡一路狂飚.搞定.飞翔大哥,孙老师,各位兄弟我真的很不明白,为什么AGP供电的管子坏会导致无主供电了??真的很想不通,希望你们给个说法

网友:
AGP供电同为北桥供电,可能北桥工作不正常,无法发出CPU CORE吧,理论俺是不懂的,修板基本靠蒙

网友:
那个3055的输出电压决定了Vcore的EN或SS等什么状态,别处电压就绪,Vcore才就绪

网友:
又找到一点经验了

以后  自己搞  要注意了

网友:
又长了见识

网友:
好经验啊,值 得 学 习.

网友:
又学一招,多谢分想!!

网友:
CPU无主供电还和AGP供电有关,学习了,多谢

网友:
CPU无主供电还和AGP供电有关,真的又学到一招啊!呵呵!

网友:
其实我也是正在学习怎么蒙,

网友:
ASUS的主板也是这样的!
没有什么好希奇的!

网友:
还真是长见识了..以前都是拿着就修主供电..

网友:
这种情况见过      很正长~~~~

网友:
这也行,见识了,学习了

网友:
就知道顶啊,谢谢什么的,难道没点别的?
真是的

网友:
这种情况见没过真长见识,学习了

网友:
这种问题遇到过,还有就是遇到磐正 EP-8KDA3I的板子,桥旁边的MOS管坏就引起了CPU无供电

网友:
学习了,谢谢楼主,写出自己的修板思路

网友:
3055出问题,一般都是短路,或叫通路什么的 呵呵